有谁知道凌阳的小车车体+控制板的质量如何?如果不错,本活动将采购 (最新消息:质量较差)

楼主(2005-09-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平台看起来不错,说明书说底部还带有电池仓,一个电机带一侧2个轮子,如果轮轴耐用的话可以考虑,不知谁用过这款小车?

网友:
尺寸都没有,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玩过的,感觉不错!推荐!

网友:
不过我记得还有一款人形的机器人系统,可以用平行四边形双足交替滑行前进,可以发射炮弹的……好像也很好玩,我们买了一个,不过给拆了!呵呵

网友:
感觉还可以,他们网站上有录像,但是看起来转弯稍显笨拙

网友:
我觉得不适合本活动。首先他带了电机控制板,把H桥芯片做在上面了。我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人主板上一定要有H桥芯片的,否则做什么事情都脱离不了电机控制模块,在移植到其他机器上就会很麻烦。如果不用他的电机控制板又显得浪费。另外他的底盘,车顶都没有预留安装传感器的位置,到时候加传感器会非常麻烦(还要搭个支架)。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改装的余地,限制了大家的创造力。我觉得应该找一个类似于平板车结构的小车,平板上面放主板,四周可以任意安装传感器,前方可以安装机械臂。平板下面安装2个减速马达,还有电池和一个可以自由旋转的导向轮,平板下面也可以任意安装传感器。

网友:
它的前后轮是连动的,和玩具坦克类似,车体没有万向轮,控制灵敏度受限制.电机扭矩小,

齿轮箱 电机 车轮 H桥为一体换其他电机是困难的.

网友:
转弯稍显笨拙跟程序有关,我用广茂达的机器人,在编程不好的时候也这样。

另外,WUDI说自制平板小车更利于发挥,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活动需要大家参与,但是相信很多网友没有能力做成套的机械移动平台,不能统一这个移动平台,就没有了交流的便利性,加上很多网友可能在自制机械平台部分就可能会打退堂鼓了,毕竟电机哪怕装歪了一点都会导致整个移动平台的运动阻力加大,程序上的编写就会产生很大区别,不利于交流。统一使用工厂的成品移动平台,把机器人制作的门槛降下来,会吸引更多人参加,否则会吓倒很多人,看WUDI那工作台面的工具,已经把我吓住了,呵呵。

其次,我们现在研究的重心还是在电路板和程序编制上,如果从一颗螺钉开始做,恐怕大家都没有这个精力了,毕竟你在上海,可以很方便找到广茂达的配件,多数人则不能。

另外,传感器安装的问题,自制小车也会不好安装,除非有广茂达那一圈传感器安装口,我想小车去掉原来的控制板,加上我们自己设计的铝合金平台板子,一样会好用。至于原来的驱动板,不要也罢,分立件的H桥+一堆排针,太次了。批量定做也可以不要这块板子,估计价格更低。

网友:
小车的组装和移动视频

网友:
底盘可以用胶木板或ABS板雕一个有误差问题也不大,不过有现成的也好,另外看一下我们以前用的码盘。

-----此内容被zhou_1989于2005-09-23,18:22:30编辑过

网友:
彩虹说的有道理。可以在车上做个铝合金,打满5MM的洞,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不过这辆车的轮盘背面好象没空间做光电编码器了

网友:
转弯稍显笨拙跟前后轮连动有直接关系,四轮两电机转弯灵敏靠程序做不到.

网友:
感觉上空间应该有,一个薄薄的码盘加光藕,至多1cm了

网友:
4轮两电机若马达扭力不够原地转弯时会卡住

网友:
初期在别人现有的底盘上作原形,提供给大家做各种试验测试,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因为对机械设计在行的朋友不多(俺是学机械的,可惜丢了好多年了)。

建议armok先邮购一个评估一下,照片上看不出来材质、强度、动力参数,尤其是运动部件耐久性个方面指标,但总体上我觉得它是个玩具,凌阳自己展示的解决方案都是玩具,什么汪汪狗了,布娃娃玩具什么的,那些声控试验,比如楼上贴那个主人说“小白”,机器竟然说“yeah”,总觉得很搞笑。

评估的主要参照对象是现在街边上卖的电动/遥控玩具,158块可以买两三个呢 :D。 其实东莞附近的玩具厂很多,只要有设计方案,制造高可靠的底盘应该是可行的。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并行的任务,稍长期考虑。

网友: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双轮差动加一个万向轮的方案转弯是最灵活的,凌阳那种转弯功耗很大。

网友:
凌阳的小车不就是马路上卖的那个可以原地转弯的小车么?就算上是控制板真的一点也不值!还有这个小车的控制板可以直接凌阳的61板,但是要是接MEGA16的最小系统板还要转接什么的,还不如网站买一些小车自己做一个控制板,使用MEGA16的最小系统板,然后大家一起用这个小车做呢,我觉得做好是每个轱辘都与电机相连,每个都可以独立控制,万象轮好像不会太精确;)

网友:
建议先邮购一个考察性能后再决定

网友:
询问一下,小车的问题怎么样了

网友:
我有个同学他所在的实验室采用凌阳的61板,但他们所用的小车全是从市场上买的玩具车.所以我感觉没必要专用凌阳的

网友:
小车的性能往往要在高速,高负重,高速小半径转弯,瞬间改变方向时才能体现出来,这么慢和简单的动作,任何小车的性能都可以达到

网友:
把它作为一个临时试验电路性能的平台而已,将来肯定要自己设计一款或几款车架的。

网友:
哪位用CAD画一个吧,框架式的。用雕刻机裁一下ABS板,用铜柱连接,尺寸很精确的。
-----此内容被zhou_1989于2005-10-01,11:19:47编辑过

网友:
"哪位用CAD画一个吧,框架式的。用雕刻机裁一下ABS板,用铜柱连接,尺寸很精确的。"

市少科站专门干这种事

网友:
我也干啊,哈哈。

网友:
做种事要花费多少钱啊

网友:
不多,ABS板按平方算的,好像1方20几吧,铜柱也不贵。雕刻机学校里的,拿到外面去多少不知道。

网友:
我们今年5月份参加校科技作品竞赛作的漫游机器人

网友:
赞同 :zhou_1989

不用ABS,用有机玻璃显得高档些

我来画一个

网友:
谢谢,不过对有机玻璃的要求较高,不然太脆了。

网友:
那个小车很不错的,我用过的用61版很好的. 他是四轮驱动,不过转弯的精度不好控制的,这点我深有感触的,其他方面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非步进电机驱动的我暂不考虑.

要我用直流电机,除非,上DSP+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并可以考虑用片ARM.

另外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多芯片.一个电机,一片M8-16PI;一个电机,一片M8-16PI;一个电机,一片M8-16PI ···  ···

其实,直流电机控制的难点,在于电机的驱动电路,普通的H桥根本不行.

有兴趣可以找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要保证直流电机的运行转矩,需要用调压调速.

而比较容易做的H桥,不能真正实现调压,用PWM,事实只是限制了供电时间,降低了驱动功率而已.

比较理想的是用可调宽范围输出的低压DC/DC电压变换模块,用D/A控制其输出电压.

就是开关电源了,MAX的片子有,但没得买.

网友(2005-10-22):
用PWM和调压什么不同么?

电机的固有频率要远低于PWM,应该可看作低通滤波得到较低电压;

这与直接用低压控制应该是等效的,他们都是同时降低了转速和功率

金宁的意思是要降低转速但是保持力矩不变是吧?

那不知道用无刷电机如何??

网友:
用PWM和调压不同点嘛,用示波器看一下就好,光说也不太好解释。

此时低通滤波,需要加大电感的电路,效果会好一些,但意义不大。

保证力矩,目的是便于控制,软件上难于解决的只好依靠硬件了。

无刷电机,也用过,低速不成,功耗也较大。

网友:
谢谢~~这方面我倒是真的不怎么清楚~~~

还好现在步进电机到也便宜~

很容易拆得到~~

网友:
搞到几个小电机,VCD上用的,感觉还可以,准备先测一下,想搞一个小玩意玩玩。

网友:
我看这小车不错

网友(2006-01-05):
我觉得不合算,158。00好贵了。玩具市场上有一种4轮双电机驱动的遥控汽车,和上面图片结构类似的汽车,才不到50。00元。我上次在沙市买了2个,总共60。00元。我认为既然DIY就要发挥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