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验板如何连接仿真器

楼主(2005-09-23):
马老师,你好!

    我对AVR单片机一无所知。最近我从本网站上购买了您的实验板(成品),另外,也买了STK500下载线和带HC245缓冲的串口JTAG仿真器。请问STK500下载线和带HC245缓冲的串口JTAG仿真器和您的实验板采用扁平线如何连?可否给出连接实物图?

    我现在不敢连,因为许多贴子说很容易误插而损坏器件。

网友(2006-03-04):
我也想知道如何连接JTAG仿真器。谢谢了!

网友:
JTAG座对应JTAG仿真器,JU8要用短路销连接

ISP座对应ISP下载器,JU4(部分)要用短路销连接

AVR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 这里面有最小化连线。

本网站的ISP/JTAG自制产品的10pin插座都有防错插功能,无须担心,但依然要小心。

ISP、JTAG 使用同样的插座的困扰: 不小心插错会导致电源短路,征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