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用的竞赛机器人有必要设计主动制动系统吗?

楼主(2005-09-23):
我在研究H桥电路的时候,发现可以很方便的给机器人添加主动制动系统,代价是比常规的无制动系统多占用一个IO口,有了制动系统可以快速刹车,并且可在小斜坡不后溜,但是这在学生用的竞赛机器人上用得着吗?有竞赛经验的朋友请谈谈看法。

注:一般的机器人产品即使没有制动系统,产生的惯性也不是很多,因为变速系统的摩擦力比较大。但是对定位要求严格的项目可能会有用。

网友:
加入制动系统挺好的,我觉得论坛的这个机器人项目不应该只定位在用于学生机器人竞赛。

彩虹说说具体怎么实现吧

楼主: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要从最简单的学生机器人入手,一开始就做很复杂的机器人是不现实的,往往也会造成项目计划流产。

另外,关于主动制动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在断开电机电源后,控制逻辑上让下图的Q2和Q4同时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把IN1,IN2,ENA都置1也可以刹车,没必要多置端口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候就算刹车也很难停住。我们上次做的车,3KG,比广茂达小一点,功率是他的3倍,惯性非常惊人,用普通的刹车根本没办法立刻停住。我们的做法是:马达全速倒转几十毫秒,车子立刻刹住,很有悬崖勒马的感觉!

楼主:
如果不用制动系统,IN1和IN2用一个非门连接起来就可以2线控制一个电机,如果使用制动系统,则需要3条IO控制一个电机。

另外,电机反向转动制动我也考虑过,但是不同速度行驶的机器人惯性力不同,如何确定倒转的时间和电机功率?过了怎么办?

网友:
过了还可以在调试的时候调倒退的时间,总比刹车刹不住好。

楼主:
非格斗用途的机器人没有那么大惯性吧?

网友:
很多需要耐力的机器人都用蓄电池,有了蓄电池就算是塑料壳子光靠2个轮子的滑动摩擦力也很难停住

网友:
电路俺不懂~俺搞软的~所以也不知道加个刹车到底有多大的开销

但比赛的经验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根本不用刹车的,像CCTV那样的比赛都和火拼似的,全是策略性的东西,就是说微调根本没意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撞的…………

而象迷宫那样的比赛,做的好的都是预先减速,根本不停车就拐过去了,不好的……好象还是撞的吧~比较快

网友:
楼上的,火拼最需要制动。万一别人就在自己后面,自己却没看到别人,自己又刚好在场地边缘,没制动岂不是死定了

预先减速会导致对方很容易把自己推动,就算你看到车子根本没停他也可能用了制动以达到最小的转弯半径。

好象大部分H桥芯片都是3个IO控制一个马达的吧(2个IN,1个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