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下的avr开发环境(用了Atmel的AVRISP),俺的avr处女作(高手进来不要骂哦 :P)

楼主(2005-09-25):
其只用了昨天一个上午就下载成功了,下午发现emacs中文支持有点小问题搞了半天。

操作系统:Debian Sarge

桌面:gnome 2.10.2

gcc环境:binutils-avr_2.15-3

        gcc-avr_3.4.3-2

        avr-libc_1.2.3-3

        直接用apt-get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下载软件: avrdude-5.0.tar.gz,编译产生。

IDE环境: emacs 21.4a,只要用熟了,这个环境也是很好的,基本上不用鼠标不用小键盘就可以执行开发全过程。

EDA环境: geda_20050313-2版,目前只是用gschem画草图就在实验版上开工了,图库还挺全,PCB Layout估计短时间用不到,但看他们网站上的案例,应该也是足够用的。

编程器:网站邮购的Atmel AVRISP线,用起来的确爽,快、下载完成之后自动跟一个reset程序就跑起来了,以前玩2051,做了个插座,每次撬芯片下载编程,大概100次之后,终于不堪重负放弃了,呵呵。

*但有一个问题,这个ISP虽然armok说是旧版本的,BOM上也说是V1.1版的,但我的avrdude必须设置为"avrispv2"才能正常工作,用avrdude -p m16 -p avrisp总说编程器没有响应,哪位知道有什么区别?只是刷新了firmware吧?但也没有说明,郁闷了10分钟,还以为坏了 :)

上照片吧,做的第一个实验,但只跑了两个led :) 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下一步打算把熔丝位和缩定位搞清楚,然后用外部7.3.728M晶震(是不是很容易锁掉芯片啊?怕怕),开始RS232实验。

秀两张图玩玩 :)

网友:
可惜没有装那个企鹅系统.

楼主:
把照片也放上来,做个纪念吧,如果armok觉得不合适,移到休闲板算了。:)

USB口的供电能力足够应付小试验了,它提供5v 500ma的驱动能力,并且有短路保护。这个试验的电源就是直接从USB插座上去的。AVRISP是通过试验板供电的。

焊的比较臭,不过这是俺的第三块版而已,以后会好起来的 :)

网友:
不错不错,正在研究,前几天刚装了gcc-avr和avr-libc,正在找下载软件呢,不知道avrdude-5.0.tar.gz支不支持ouravr自制的ISP线,谢谢!

啊,好像Debian Sarge 的中文字体比Redhat的好看,还是你自己作了调整?好像怎么感觉专业人员用Debian的比Redhat的多?
-----此内容被lionmilk于2005-09-25,17:51:08编辑过

网友:
不知楼主提到的工具,在哪里可以下载呢?特别是Geda

楼主:
avrdude支持从直连线到据有244/245缓冲的下载器、到STK500直到JTAGICE mkII的各种型号下载硬件,好几种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没有听过。avrdude对并口的驱动是可配置的,文档中说如果是新的不同定义的并口硬件,只要通过配置就可以支持了。

下面是man中关于缺省并口编程器的接法,应该是最暴力的不加任何元件的直联电缆接发:

   Default Parallel port pin connections

     (these can be changed, see the -c option)

     Pin number   Function

     2-5          Vcc (optional power supply to MCU)

     7            /RESET (to MCU)

     8            SCK (to MCU)

     9            MOSI (to MCU)

     10           MISO (from MCU)

     18-25        GND

下面是avrdude 5.0支持的编程器型号清单,看看有没有漏的 :)

Valid programmers are:

  dasa3    = serial port banging, reset=!dtr sck=rts mosi=txd miso=cts

  dasa     = serial port banging, reset=rts sck=dtr mosi=txd miso=cts

  ponyser  = serial port banging, design ponyprog serial

  dapa     = Direct AVR Parallel Access cable

  xil      = Xilinx JTAG cable

  futurlec = Futurlec.com programming cable.

  abcmini  = ABCmini Board, aka Dick Smith HOTCHIP

  picoweb  = Picoweb Programming Cable, http://www.picoweb.net/

  sp12     = Steve Bolt's Programmer

  alf      = Nightshade ALF-PgmAVR, http://nightshade.homeip.net/

  bascom   = Bascom SAMPLE programming cable

  dt006    = Dontronics DT006

  pony-stk200 = Pony Prog STK200

  stk200   = STK200

  pavr     = Jason Kyle's pAVR Serial Programmer

  jtag2    = Atmel JTAG ICE mkII

  jtag2fast = Atmel JTAG ICE mkII

  jtag2slow = Atmel JTAG ICE mkII

  jtagmkII = Atmel JTAG ICE mkII

  avr911   = Atmel AppNote AVR911 AVROSP

  avr109   = Atmel AppNote AVR109 Boot Loader

  butterfly = Atmel Butterfly Development Board

  avr910   = Atmel Low Cost Serial Programmer

  stk500v2 = Atmel STK500 V2

  stk500   = Atmel STK500

  avrispv2 = Atmel AVR ISP V2

  avrisp   = Atmel AVR ISP

  bsd      = Brian Dean's Programmer, http://www.bsdhome.com/avrdude/

linxu下的下载软件还有两个: uisp和avrp,但很显然avrdude目前是主流,它的名字原来叫avrprog,但后来Atmel发行发的开发工具中有一个同名的工具,为了避免冲突,这个GPL的软件改名叫avrdude :)

关于字体其实Debian和Redhat是一样的,缺省中文都很难看。原因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漂亮、开放的中文TrueType字库,有专利保护的资源Linux的正式发行版都不会打包进去。所有看到很漂亮的中文Linux都是后期处理的,一般是把Windows下的几个中文ttf转换进来用(这也是我的机器上几乎唯一的有版权风险的东西了,虽然已经有人提出要做一套开源的中文字库,但至少目前离目标还很远),到google上搜“Linux 中文 美化”会有很多收获。至于越来越多的人用Debian,大概是因为Redhat商业划的气氛太浓厚了吧?技术上最根本的原因是dpkg比rpm好的多,依赖关系处理算法更精确高效。如果用RedHat的话,很容易出现装软件的时候,rpm丢出一个依赖异常就停止了,然后你得到处找依赖的包,而依赖往往还有依赖,会累晕掉。Debian在这里处理的就很好,一次把依赖全部找完,并且一次下载来安装 :)

To 4楼:

geda的项目网站在:http://www.geda.seul.org/

但遗憾的是它的目标是UNIX/Linux下的EDA软件,虽然有一个非官方网站(http://www.radioam.net/~sp9rve/geda/)提到Windows版本问题,并且在一些论坛上有人讨论在windows下编译geda,但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可用的发行版。

其他的东西直接到google去搜他们的名字就会有很多跑出来了 :)

如果想玩一下Linux,随便推荐两个比较新手友好的站吧:www.linuxsir.com www.linuxfans.com。 他们的论坛比较活跃。

网友:
不错,PONYPROG2000也有LINUX下的软件,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
呵呵,想起来了,我以前的一台机器上redhat7用的就是Windows下中文ttf,比现在的fedora下的中文字体好看多了,看样子还是偷不得懒,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推荐的两个网站确实是好网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也强烈推荐对linux感兴趣的去看看!

www.linuxsir.com

www.linuxfans.com

楼主:
没有试过PonyPorg 2000 for linux。

但看起来项目不太活跃,首先今年已经2005年了,它的2000版还在Beta状态,其次网站上写的操作系统环境是RedHat 7.0,这个倒和2000年符合,但要知道RedHat 9.0已经是这种命名方式的最后一个版本,也于两年前推出,现在RedHat的产品线已经不这么命名了,分成了面向服务器的Enterprise(两个子产品,费用都挺高)和面向桌面的Fedora Core(还是free的,最新的是FC4)。

大概一段时间之内不会试这个软件,虽然它支持的设备非常多。但也不用担心,GPL的世界不用担心软件会死掉,因为开放源代码,ponyprog已经是做为知识发布的,即便是这个名字不再延续,它的成就依然为其他人服务,只要有需求,这些功能随时会在其他软件里重生,而在一个足够宽泛的世界里,需求就象空气,无所不在。 :)
-----此内容被Cocal于2005-09-26,07:53:48编辑过

网友:
好,顶一下。下次也弄个玩玩,请多多指教。

另请问Cocal, 用什么程序画的PCB?

楼主:
geda其实原先只是一个原理图工具,后来不断有人捐献各种功能而成为一个软件包,计划中的PCB工具名叫gpcb,但它的FAQ(http://www.geda.seul.org/docs/FAQ.html#B1)中说短时间内还出不来。但geda的好处是开放,以文本形式表示各种数据,可以输出成多种格式,即便是用Portel来画PCB大概都没问题吧?

目前geda官方推荐的替代工具是PCB,另一个开源的Layout工具,装好试了一下,还算比较专业,可以布8层板,有auto route功能,主页在:

http://pcb.sourceforge.net/

geda网站对这个工具的描述在:

http://www.geda.seul.org/tools/pcb/index.html

这里有份从gschem到PCB的指南文档:

http://www.geda.seul.org/docs/current/tutorials/gsch2pcb/tutorial.html

附件上两个PCB的界面,下面两个项目使用geda和PCB布局的,我看短时间之内我是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板子 :)

http://dlharmon.com/dspcard/index.html 一个高速DSP 板

http://www.dlharmon.com/sbc.html  一个arm+fpga做的单板机(SBC)

需要指出的是geda并不以挑战商业版EDA工具为目标,它明确定位在爱好者和小规模的公司或快速原型搭建,所以功能上不比大型商业软件也不用奇怪。这个定位在比较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还是很有市场的。 :)

网友:
果然强悍啊!楼主的LINUX水平果然是不错。我有个问题,你在LINUX下作的PCB文件,想投版的话,如何作?是否是转换成比如POWERPCB等软件的PCB格式再发给厂家的?

楼主:
PCB输出符合RS-274-X标准的文件,就是大家常说的Gerber文件格式,包括各层和钻孔定义,这个应该是工业标准吧?PowerPCB是不是这种格式不知道。

参见如下网址的最后一段:

http://pcb.sourceforge.net/pcb-20050127.html/gEDA.html#gEDA

网友(2005-11-30):
就是不知道画出来的板子能不能发到PCB板厂里去做板子。

如果能转成PROTEL的PCB格式就好了。

网友:
老大

gcc-avr_3.4.3-2

avr-libc_1.2.3-3

这2个文件在哪里可以下到呀

你装好了就把文件放上来撒好难找啊

网友:
随便用google一搜就有了

linux的pcb软件还有eagle 可以做双面板的

网友:
eagle制作的PCB板大小限制在80mm x 100mm

ponyprog2000 Linux版

-----此内容被dx9782于2005-12-17,16:17:40编辑过

网友(2006-01-19):
有麻烦了!

绣一下我的桌面!

网友:
这个鸟东西怎么用?

网友(2006-07-26):
不错,本人支持用红旗系统!

网友:
大便的AVR-LIBC不错的,很新的,UBUNTU就垃圾了,版本还是2001年的

网友:
本人放弃了Linux,现在改用FreeBSD了,嘿嘿。。。。。。

网友(2007-08-16):
Show下我的桌面了 FC7的

网友:
可惜我的本本上跑FC,触摸板不能用。只能用虚拟机。。55

网友:
看看我的debian,今天总算有点时间搞一下avr,刚弄好了avr-gcc,试着使用了一下gEDA,感觉还有好多东西要慢慢研究,呵呵!

网友:
好像debian下的gschem不能用中文来输入一些注释什么的,输入法状态下一选字gschem就会退出......

网友:
楼上的ubuntu很爽吧!

网友:
我用的是debian,不是ubuntu。不过听朋友说ubuntu非常好用,而且说ubuntu可以不必安装而在光盘上直接运行,怕用linux对现有的windows系统产生影响的朋友不妨现下个ubuntu光盘试试。

网友:
也有基于debian的liveCD的~~

现在大部分发行版都有liveCD,用处不大,当急救盘而已~~

楼主:
这么老的贴都顶出来了,哈。

ubuntu挺不错,我的笔记本用的是它。但家里的机器还是debian etch。都很稳定。

27楼的朋友可尝试一下ubuntu,这个版本对laptop的支持已经比较完善了,触摸办,无限网卡,蓝牙,读卡器等设备的支持都已经比较完善了。FC我用过最后一个版本是5,之后就再没用过了。

liveCD的普遍问题是中文支持不太好,如果不考虑语言的话,很多liveCD都不错。

基于debian 的LiveCd比较好用的是knoppix,都搜得到。

不过遗憾的是这两年我在avr上一直没有什么建树,可能一下想玩的东西太多,需要继续努力 :)

网友:
哈哈,先前台式机也是装debian,现在换了本本后也用ubuntu,懒得折腾 :-)

网友:
cool...

昨晚上刚试,Joerg Wunsch 写的 Mfile 在 Unix/linux 下也能很好运行,这样对新手来说,写 Makefile 就简单多了。

http://www.sax.de/~joerg/mfile/

一张图片:

网友:
嘿,还是直接修改makefile_template方便~~

网友:
顶, 很多牛人啊

Mfile 收藏了!

网友:
怎么就没人用FC的????

网友:
我也在用fc2,可惜还在研究中...

网友:
好久以前在FC3中安装过,不过忘了怎么装的了,好像需要找binutils-avr、gcc-avr、avr-libc这3个的最新软件包,可能还有一些依赖的包,有提示的,全部configue、make,然后make install好像就可以了,可以找一下有没有rpm格式的包,可能安装更方便些。

今天有空,呵呵,可以用avrdude读M16的内容了,用的是阿莫的ISP下载线,暂时还不敢下载,怕把芯片搞怀了,先仔细看完avrdude的文档再说。

带上STK200的参数可以使用阿莫的ISP下载线了,呵呵,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看样子,用avrdude + mfile 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我也在用Fedora7系统,学习中,正在找资料搭建AVR开发环境中。

网友(2008-04-13):
这个要顶一下,在linux下面全套的开发,俺以前也想实现的,一直关注中。

网友(2008-06-09):
装了FC7,可惜都很少用!

网友(2008-07-11):
最喜欢的开源系统还是FreeBSD

网友:
我想装Linux然后+虚拟机+WinXP 原因是我使用IAR的编译器。郁闷,也不想用GCC,GCC貌似生成的代码比IAR大。

网友(2008-08-24):
windows 现在要求正版了,我也要改成LINUX了.没有办法啊~~~~@!我们都是穷人啊!赞楼主!

网友(2009-02-25):
我在U盘里也装了个puppy linux,现在装上了kicad、GVim、avr-gcc,编译速度很快,可惜winavr建立的makefile不知为何会编译出错,而用winavr里的example目录里的makefile就会编译成功,还有努力研究啊。

网友:
以前装的linux早删了,界面难看死了。。。

字体看起来也不爽,以后我是跟着微软走了。

网友:
楼上看看我写的Makefile[单文件的],多文件的我也发过,这年头懂Makefile编写的我想不至于去用自带的垃圾的Makefile生成器,写出的Makefile垃圾至及,尽带一些不需要的功能!
CC=avr-gcc
OBJCOPY=avr-objcopy
SIZE=avr-size
TARGET=avr
MCU=atmega128

all:$(TARGET).hex

$(TARGET).elf:$(TARGET).c
        $(CC) $< -o $@ -mmcu=$(MCU) -Os
$(TARGET).hex:$(TARGET).elf
        $(OBJCOPY) -O ihex $< $@
        $(SIZE) $(TARGET).elf
clean:
        rm *.elf
        rm *.hex

网友:
我正在用的:

网友:
太谢谢【57楼】 thriller ,现在我满世界在找工具!,我也刚装了红旗,桌面还不错,哈哈。

网友(2009-11-30):
记号一下~~~下次慢慢看~~

网友:
我也贴一张我的桌面。

网友(2010-03-14):
回复 网友A:

linux界面漂亮的 可以比那个win7漂亮

网友(2010-04-30):
强人啊!哈哈!要向你学习咯!

网友:
俺也开始用linux开发了。。一晃好几年没咋碰linux了,不过现在用 coLinux + debian,非常好,先把 avr-gcc 弄上。

网友:
我也准备试试

网友(2011-08-23):
楼主的那个Linux好爽,是什么版本的,哪里有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