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基础问题,谢谢

楼主(2005-09-25):
1、5v cmos逻辑电平、3.3v cmos逻辑电平,5v、3.3v表示什么意思?

   是表示电源电压还是表示逻辑1时实际电压值?

2、使用avr(我使用m128),好像基本上都使用i/o工作于输出方式,请问输入方式有什么作用?主要应用于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2006-07-15):
1.表示电源电压,CMOS器件的高电平是0.7VCC.

2.输入方式的应有有行列扫描键盘等,数据手册上有说明,此时可以设置上拉电阻,简化硬件电路复杂性.

网友(2006-08-18):
楼上1的回答不完整。

电源电压并不能称为逻辑电平。逻辑电平通常表示芯片I/O引脚的逻辑“1”电平,一般标称为5v、3.3v,现在还有2.7v的。根据芯片的类型,又分CMOS和TTL型,他们的逻辑“0”电平是不同的。

关于这些电平的定义,以及在硬件设计中的处理可以上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