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小车底盘怎么样?

楼主(2005-09-25):
这是一个中国网站的机器人底盘,150元,还有光电编码轮,比凌阳的好“)

网友:
使用改装舵机,没办法用直流马达

楼主:
这个就是用的减速电机呀。

网友:
舵机中的电机是可以用直流驱动的,只是电机的功率小一点。

网友:
逻辑的啊~我买过一个~

好小啊~根本加不上东西~

网友:
他是把限位器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