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

楼主(2005-09-27):
马老师:

  我现在用mega128外扩了一片ws628128的RAM,128k字节,PA口接74LS373,作为低地址,PC口做高地址,共16位;通过置PE7为1或者0来选择628128的低64K或者高64K;现在想用C语言片外寻址,您看这样的几句代码那里错了?这样的代码执行后,数值写不进去。谢谢您了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

unsigned char i;

p=(unsigned int *)0x8000;

for(i=0;i<5;i++)

{

  *p=i;

   p++;

}

网友(2006-12-12):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正好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问一句很笨的问题,怎么看扩展存储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