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M8的数字电源中文版

楼主(2005-09-27):
Andy红日在用M8制作可程控稳压电源(很有突点用PC的串口变作I2C接口)用M8全制作资料的帖子里给出了相关链接,刚好我也在看这篇文章,文章不错。

大家在其后的讨论中也讲了各自对该设计的看法,综合来讲有认为应该采用外部8位D/A的、有主张数字电位器的、有赞成PWM的。我觉得与以往此类设计相比,该设计已是最优的了,具体表现在电路简单(没什么特殊元件)、成本低廉、易于实现。我不大看好外部8位D/A、数字电位器、PWM这样的主意,我觉得R-2R阶梯D/A很好,一只电阻只几分钱,这里的D/A用了十几只,成本低呀!至于占用了较多的I/O端口,我想这不是问题,Atmega8被作者利用的很充分,这本来是好事吗。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一定要另立炉灶,是不是有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呢。这个设计并不很完美,如大家也说到了效率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还是不难解决的,HJJourAVR提出的LDO就很好。不过与HJJourAVR有所不同的是,我还是不主张用SMPS,开关电源的纹波不太好处理,有时试验室电源很讲究这个。我想多抽头变压器+LDO效率还行吧,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电路会复杂些,Atmega8不作扩展恐怕不行,有些失败)。感谢Fsclub已经实作这个项目,并发现了问题。

我对这个设计感兴趣除了上面所说的,还因为它恰好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电源题的解决方案。

好了言归正传,我把这个项目的原文翻译过来了,并做成了PDF文档与源程序压缩在一起,还没仔细看过这个项目或看着费劲的兄弟瞧瞧吧。

楼主:
好像上传有问题,另外阿莫,我近一段时间上你的网站极慢,不知是不是网通和电信又在“整事”。

一会儿我再试一下。

网友:
网站的上传没问题(我在东莞本地)

不过有时需要重复一次才行。

楼主:
再试一下

网友:
咦,最近我们的网速很正常啊。

网友:
昨天晚上回去正式开始了我的GCC征程,以前都是是ICCAVR的.

但开始就遇到问题了,用MAKE编译上面的程序时提示编程gcc XXX XX i2c_m.c的时候找不到文件,我搜了一下,GCC.EXE在WINAVR的另一个目录里,没有在WINAVR\BIN,也没有在WINAVR\ULITS\BIN下.于是在XP的环境变量里想把GCC.EXE的目录路径加上去,但无论如何重启,如何设置在CMD里用PATH查看也没有加了那个目录,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PATH命令直接设置路径,PATH命令里路径显示都有了,这下更完了,连MAKE都找不到了.

发现200502那个版本的WINAVR和现在OURAVR上的那个初级教程不一样,DEMO所在的目录EXAMPLES也不在教程所说的那个目录,而是教程里EXAMPLES目录在上一级.总之,发现很多目录都不一样,也就是我到现在连个WINAVR的环境都还没设置好!悲哀啊!

在HARDWARE_SETTING.H里面提到的基准电压2.60V改了2.57V,分压比由13.19改成了11,虽然没有设置好WINAVR,但好歹也生成了HEX文件,不管那么多,写入M8里,嘿,还正常工作,设置为5V时万用表测得的电压4.97-4.98V,应该得是正常了.

但搞了半天,还是没有能让WINAVR正常工作,因为200502那个版本和教程说的不大一样.自己设置了半天,还是不大好使.

真败了.

网友:
WinAVR(GCC)快速入门

不用搞得那么复杂的。

网友:
我的问题不是它不能编译,而是编译其中的i2c_m.c的时候(最后)提示找不到文件,不是i2c_m.c找不到,而是编译器需要的GCC.EXE找不到,我查了,它根本就没有在默认的路径下,肯定是找不到的.

我就奇怪了,我装的200502版WINAVR的目录结构怎么好像和例子中说的不大一样?

网友:
上面的程序里面根本就没看到什么  i2c_m.c 文件。

楼主:
armok,我已改用www.ouravr.com.cn,如你所说速度正常,不慢,我错了。

网友:
翻译得真好,谢谢。

能告诉我原始网址吗?以便看到最新的更新

网友:
找到了。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

网友:
上面的程序里面根本就没看到什么  i2c_m.c 文件。

---------------------

没的这个文件怎么用电脑来模拟IIC呢?这是他的新版程序.

我是从他原来网站上下载的最新版程序:digitaldcpower-0.4.3

网站上传有问题,ZIP和RAR的都上传不了.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找找

http://www.tuxgraphics.org/common/src2/article389/digitaldcpower-0.4.3.tar.gz

网友:
fsclub:

   楼主newhanyu在顶楼和【3楼】所描述的 采用M8的数字电源中文版,没有i2c_m.c。

   新版的有。

newhanyu翻译的中文版所附的源程序好像旧了点,没有IIC程序

另外这个所谓的突点“很有突点用PC的串口变作I2C接口”,主要还是依靠PC程序来实现,在单片机软件没有什么特色。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探讨这个程序本身,而是怎么去配置WINAVR.我装的200502版的目录结构和网站上的例程不同,用上面说的新版的程序中原带的MAKEFILE会提示找不到GCC.EXE.由于是GCC新手,基本搞不懂MAKEFILE,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想讨论源程序本身.

另外,楼主说的不能上传的问题真的有,我现在就上传不了RAR或者ZIP(只试了这两个格式),提示格式不对.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9,16:58:45编辑过

网友:
搞不懂你在干什么。

楼主的程序能编译,也不存在i2c_m.c。

关于makefile和GCCAVR的安装可以参考WinAVR(GCC)快速入门

我们已经简化了makefile,你根本就不必钻牛角尖。

网友(2005-12-22):
就像教科书上讲的用灯泡实现二进制的世界一样。从原理上可以推导,不适用。

不是吗?算盘是计算机的雏形,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个用算盘来算Pi的。

W317可调电位器可以取代N多三极管,而数字电位器可以取代N多电阻。现在的数字电位器都是I2C或者SPI的。占用的资源更少。

DAC没必要,也需要OPA。PWM纹波大,就是个开关电源。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数字电位器加3端可调电位器,如果是市电接入,最好是多抽头的变压器,调压范围广

网友:
我是搞 linux 的,最近看了这篇文章,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找到这里了。

原始文章作者原来设计过一个电源,使用了两路pwm,一路内置,一路模

拟,用运算放大器来进行稳压和保护,pwm只是提供参考电压。

这里使用R-2R的DAC转换是为了提高速度,如果使用pwm以及数字电位器,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过流保护的速度?

还有这个设计中,调整管基极有一个下拉电阻,这样不插单片机是不会

输出电压的,是不是也对程序跑飞有一定的保护呢。

我现在在想能不能在线性稳压的前面再增加以及开关斩波稳压,降低调整

管的功耗,可惜现在没有剩余的io了,否则倒是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
我也作了一個, 這個電源的確是個冬天良伴!!

网友:
哈哈,楼上真风趣...

网友(2006-08-20):
请教几个比较菜的问题~

1.假如输入的电压是30V,而输出是5V,这是不是意味着剩余的25V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

2.能否用PWM来代替现有的10位R-2R DAC?PWM的变换速度和精度能否达到要求?

3.能否用PWM来控制市电,实现数字开关电源?

……

谢谢~~

网友:
AVR STUDIO+WINAVR才是王道啊,不要再扯什麽MAKEFILE了,我不懂这个,但我GCC用得好好的

网友:
哪位大虾我20楼的问题一下啊?~~

网友:
请教几个比较菜的问题~

Q:假如输入的电压是30V,而输出是5V,这是不是意味着剩余的25V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

A:是.

Q:能否用PWM来代替现有的10位R-2R DAC?PWM的变换速度和精度能否达到要求?

A:保护不好搞.精度也行够.

Q:能否用PWM来控制市电,实现数字开关电源?

A:多数接市电的开关电源应该都是这样的,包括你用的电脑电源.

网友:
感谢 fsclub !

开关电源干扰较大,有什么方法减低其干扰?能否开关电源末级再加个传统线形稳压?

网友(2008-06-23):
程序里面怎么全乱码啊?

网友:
这也叫数字电源?
现在的电源主要都是开关电源了,如果还用线性的方法来控制LDO,这样的设计很快就不符合技术发展的要求了!(除了在某些少部分领域)
现代的数字电源是以DSP作为核心元件,对输出和输入电压进行控制(PWM控制),以达到比模拟方式控制的电源更好的性能和作用!
20楼的问题就是几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开关电源比线性LDO的最大的优势.

用单片机做数字式的电源(开关电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是无法满足使用需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的速度太慢了.
它的速度没法和模拟器件相比较.

也正因为如此,数字电子掌控了现在绝大部分的电子行业,却还没能够分得电源行业的一杯羹.

网友(2008-08-21):
这里的资料不错,想法也不错。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晕,你也早就到这儿啦,标记一下。

网友:
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支持26楼,数字开关电源很有挑战性,原来打算使用SI8250做做实验的,一直没有时间和勇气(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呦)。

网友(2009-03-10):
我有这个电源,个人感觉很好用,也没有发现太大的发热问题,可能是 我的散热片够厉害吧

网友:
真的假的。楼上竟然有那种说法。。。

开关电源的主要消耗在开关转换工作状态下。一般很小。否则你算算5V20A的开关电源。。耗散功率是多少??

又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2011-02-18):
这个DA不错,在别的方面也可以用

网友(2011-12-23):
值得学习。我最近正研究数控电源。

网友(2012-01-30):
电源还是不容易做得好的,学习中.

网友:
下来看看研究下

网友(2012-08-13):
充其量相当是一个线性的稳压电源的性能,委屈了只调整管了。

网友(2012-10-30):
如果是实验用的设备绝对不能采用DC-DC的模式,里面的纹波会到处都是。玩一下随便啦。或者对纹波没有要求的可以用DC-DC。
需要纯净的电源一定要用串联稳压模式。

网友(2012-12-19):
看这个解释好轻松啊

网友(2015-04-07):
真的可以用吗?我正在尝试做一个数据电源

网友:
下来看了,真是好好好好好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