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运转步进电机的急停有无负面影响?

楼主(2005-09-27):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高速运转的步进电机(每分钟700到800转),如果突然停止发送步进脉冲,比如直接复位控制芯片,让步进电机急停下来而不经过减速再停,这样的操作除了会使电机可能冲过终点造成行程不精确外,还会不会对电机本身如结构性能有负面影响?

网友:
700-800不算高啊!!1500以上急停,不失步的时候也会产生高压,对驱动器寿命有影响!

网友:
对电机没影响,对驱动器吗!哼哼!  我最恨这样设置和使用驱动器的人(我是制造驱动器的)

网友:
每分钟700到800转,以为是/s.

楼主:
多谢三位指教!我初始接触步进电机,对电机及其驱动了解不多,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3楼没必要有这样恨的做法,正常情况,行医的希望多些人得病,做棺材的希望多些人死。如果很多人都这样使用电机及驱动器,你的业务量会增多。

网友(2005-11-03):
3楼,你说你是做驱动器的,我现在正在做驱动器,在256洗分情况下运动和锁定状态下都有噪音,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QQ:29861015。还有,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在没有细分驱动的情况下,如何让步进电机转速达到700到800转/MIN?我们用的电机,现在最快也就300转/MIN,而且在这样的转速下如果没有加速过程,可能根本转不起来!!!

网友:
还有,能达到这么高转速的是永磁式还是混合式?高速运转下丢步是肯定的了,会不会非常热呢?控制频率在多高能达到这样的转速?

网友:
主要是电流衰减问题!!要用快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