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ir2110 ir2103驱动NMOS桥呀,说说心得好么

楼主(2005-09-27):
我一直没理解它的原理,pdf上说高端的栅极电压要高于高端的MOS的漏极电压,为什么呀??

还有IR为什么出那么多种驱动芯片,2110和2103在驱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关键的自举二极管速度要快!至少是500ns,我一般用75ns一下的!耐压一定要够!!自举电容也要快,不能用电解的,要用无感的!容量一般是0.1uf-1uf!

占空比<95%

网友:
自己二极管100-200ns基本就够了,耐压一般取你的环境电压的2倍以上,自举电容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容量建议1uf以上,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但是必须并联一个高速的小电容(CBB,钽电容)我自己有一台驱动器,我做到了占空比100%,持续时间2-3秒,保持驱动能力(100uf电解电容并4.7uF钽电容),但是必须给与足够的充电时间。

网友:
楼上的:

只能在2-3s时间内保持100%那就不是100%占空比了!!

100%占空比是能在任意时间内,比如1小时!!你那样的电容充电时间怎么也要几个us吧!而且充电瞬间电流也很大吧,对二极管存在威胁!

自己做错了不要紧,但是拿出来误导别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3楼的不厚道!我们的伺服驱动器都是用0.2uf的自举电容!占空比最大设置的是90%

ir代理还推荐我用0.1uf的电容呢!因为一般的管子控制级电容很少超过0.01uf,也就是10000pF

网友:
我目前用1uF,

这个和频率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2005-11-12):
darktiger 扌丸着真心人

你跟我有仇啊!

请你自己仔细阅读IR的应用手册,各元件的选用和占空比、载波频率有根本关系的,外围还有各类保护电路。相信你肯定没有仔细阅读。 特别是限电流的保护电路!还有就是关于自举电容的计算上,一定没有仔细算一下吧!关于电解电容的使用,应用手册里也有相应的说明,没看过就不要瞎掰!

在不同的应用环境有不同的参数选择,我选用这样的参数是因为我的系统需要这样使用,你的参数在我这里不对,我的参数在你那里同样也是不对的。

另外说一句,你确实有钱,你用的二极管和电容比我的贵很多,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吵架不必要!!!

自举电容越大,放电时间越长,但充电时间也越长,而且,一般大电容的漏电流也越大.合适即可.持续时间达到2-3秒说"占空比100%"亦无不可!!

二极管速度当然越快愈好了,不过要加限流-10欧左右.

网友:
trinove兄别生气!我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不用那么大电容的原因!

其实我用电容就是普通的电容,比电解的便宜的多!!

如果用100uf的电容,那刚上电的时候,电容要通过低端的MOS来充电的!

假设充电到12v(一般是12v-15v)那么用100a的电流充电还要充10us

当然由于电源内阻和电路电阻的原因,充电电流不可能这么大,但是这么大的电流和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多mos是有危害的!

还有如果把过流保护做在低端,上电时肯定会误触发过流保护!

还有在实践中,我发现电容的电压下降不是gs的漏电流(因为他太小了)造成的,主要是电容本身的漏电问题!

用小电容的好处 体积小 价钱低 对mos危害很小!

我见过的最大电容是47uf(一个国产的东西,也是就是你的哦)

进口的电容最大的是摆格拉的一个东西用的是4.7uf的(但不是电解,当然也不是钽电解)

二极管倒是还见过500ns的!但是我总觉得价格差别不大,为什么我们不用更快的呢!

网友(2008-02-28):
最近正在用这个东西控制一个有刷电动机。但是经常上电的时候烧后面的功率器件。。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啊。。
自居电容是4。7UF/50F。二极管是4148。2103的电压是12V。后面的功率管是ST60N06。电动机的工作电压是24V。外面我接的电源电压是30V。请问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分析。

我用示波器观察了下,在上电的瞬间,IR2103的H有一个瞬间的高电位。L脚一直是高电平。其输入信号全部是底“0”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对了PWM的频率是10KHZ。

用示波器观察不管怎么换电容在上电的瞬间H和L都有一个是高电平。。感觉非常奇怪。。还望指点

网友:
怎么,陈年老贴就没有人搭理了啊。。

网友(2008-04-14):
我来说说
好像是上电时下半桥必须导通一下,让电容充电

网友(2009-08-01):
我正在研究

打算用主动升压或者隔离电源给上MOS供电

这样 可以100@的PWM  1年内没问题的

可以关注一下,电路暂时还没发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13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Himemhacker&bbs_id=9999

网友:
牛人再做个总结吧,还是很迷茫!

网友(2010-01-12):
回复 网友B:
我正在研究
打算用主动升压或者隔离电源给上MOS供电
这样 可以100@的PWM  1年内没问题的
可以关注一下,电路暂时还没发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13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Himemhacker&bbs_id=9999

这样没有必要使用这类芯片了,可以考虑光耦驱动

网友:
一定要好好读读IR的设计文档才能选好电容与二极管。
IR的AN978一定要好好读读。

网友(2010-08-19):
哦,哎 。最近正在做个小东西没想到就卡到这里了!郁闷啊!

网友(2010-10-26):
关注ing
还有多谢
haso2007 错别字-妹影
原来还有这官方文件啊,我就看2110上说要参考相关文档了,当时也没注意,整了半天在这儿那!

网友(2011-03-05):
回复 网友C:

自举电容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容量建议1uf以上,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但是必须并联一个高速的小电容(CBB,钽电容)??
-------------------------------------------------------------------------------------------------------------
这是为什么??胆电容的高速有什么作用吗??还烦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关于你说充电瞬间电流,我很感兴趣,瞬间电流如何计算,电容值越大,瞬间电流越大,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等量关系呢??还烦赐教

网友:
对2103驱动MOSFET 还是有很多不理解

网友(2011-04-19):
有人懂吗?我那个问题

网友(2011-08-01):
还是不懂

网友(2012-08-26):
不懂呢啊

网友(2012-10-10):
来学习一下,一在弄这个2110

网友:
功率管要Vgs>阀值电压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PWM的频率是10KHZ。

用示波器观察不管怎么换电容在上电的瞬间H和L都有一个是高电平。。感觉非常奇怪。 ...

Hin和Lin为0,Ho为0,Lo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