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感觉icc就像是windows,gcc就像是linux

楼主(2005-09-29):
到现在我还在用icc方便易用。

gcc比较难理解,麻烦。

但是网上的资料又少学习难啊。
-----此内容被gongcsf于2005-09-29,17:49:18编辑过

网友:
你肯定没用过linux. 其实现在的linux已经安装方便,操作简便的系统了.只是太多软件和硬件支持windows了,致使linux不能应用起来.http://www.linuxfans.org/nuke/modules.php?name=Site_Downloads&op=geninfo&did=3567 这里有个光盘中的linux发行版,你下载后刻盘启动就可以了.如果你硬件中有ext2 ext3的分区,几分钟就可以把linux安装到你的系统,而大部分硬件驱动都帮你装好.日光不断流逝,世界不断发展,我们的知识也要更新了.GCC安装方便,一分多钟就装好,使用时只要拿makefile模板放在源文件目录,按模板注解适当添加你的文件和改改cpu设置,最后在目录下建个make.bat 内容为make all就可以把源文件编译了得到目标文件. 这些一点也不难. 其实linux不难,难的是人的惰性,不想去接受新事物. 我们习惯了windows的操作方式,于是觉得linux很烂不方便.

网友:
一定要試試FanX LiveCD,以前裝過RedHat7.3、9.0感覺太慢了,就沒學了。

好像這個比較小,應該是小巧玲瓏。

网友:
我用过光盘版的FANX,界面漂亮,那一阵没有买硬盘的时候用来放CD.

网友:
实际上ICC只多了初始代码自动生成向导和一个IDE,如果你用AtmanAVR(它是使用GCC编译器的IDE,也含代码生成向导)也会觉的好用,因为所有的不方便都由IDE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