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ega128 isp下载几次后出现的芯片不工作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5-09-30):
我在应用mega128时,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开始时,isp还可以读写mega128,但重复几次后就出现:

   进入编成模式失败。

   或者是写flash时地址较验失败等问题。

注:本人使用的下载电缆是用74hc244自制isp下载电缆。此电缆对mega8515读写一直没有错过。

    软件是SL ISP和 PONYPROG2000。

现在焊接了5块电路板都出现此问题。并且每块板子只是焊接MEGA128和isp下载接口电路。

希望马老师百忙之中分析一下此问题。

     再次感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配置改错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把开发板其他电源(如显示屏等大功率器件)去掉,只保留CPU电源,就好多了

网友(2005-11-09):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了的,但还是没解决,请哪为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