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建议一款比较适合改装的小车

楼主(2005-10-02):
今天跑去儿童玩具城转了2个多小时终于选了一款比适合改装的小车,

他是一辆遥控车,自带7.2V充电电池组,和充电变压器,价格60元搞定。

大家看看图片。

他是左右两个大轮子独立电机驱动。测了一下电极,他是采用2250电机,速度比较快,

打算改成转速比较慢的2270或2210电机。

如第三张图一样。想把上面两个小的辅助轮去掉。只留两个主轮跟一个小的支撑轮,因为距离比较近

力矩相对也比较小原地转弯的时候效果比较好电流也相对较小。把控制扳子装斜一点高一点,还可以做自动平衡小车实验。

心血来潮,为他设计一个电路。

大家看看有什么改进的。给点建议,省得浪费材料。

电路中大致有这么几个部分

电源采用他原来的7.2V电池组,用1602显示屏显示状态信息,搞了两个声音采样,放与小车左右两边。

用于识别声音的大致方向。或将来录音用也说不定所以接到ad口上;电机驱动部分采用l298N因为这车

原电机的启动电路比较大瞬间有2.5A左右L293D无法驱动起来。而且298n能方便的采样电机的电流,用

于识别撞墙后或卡住的时候电流增大的信息。。两个使能脚我接上pwm口,方便用于电机转速的控制。

两个正反信号我用一个三极管取反。来回省掉两个io口。但是就没有刹车功能。因为我看那车停车的时

候惯性不大。

原理图右下脚是红外避障或红外遥控部分。为了减少程序的复杂,跟资源。用了两个555振荡38KHz来推

动红外发射管,在两个555的第4脚接io口用来控制红外发射的使能,将两个发射管装于左右两边来回切

换发射判断是哪边有障碍物。预留了ps2键盘接口由于外中断不多,而且这功能几乎不用就用跳针切换

了。中间是两个轮子编码的接收电路。采用LM393N双比较器,考虑程序好写。接到了两个外中断脚上

看到io口不是很够,就用一个595扩展io口驱动LED。其他的串口通讯跟4个按钮就不用说了。

由于板子上都是用跳针控制。很方便将来扩展跟灵活切换用。。

楼主:
去掉那两个轮子后的图片

网友:
呵呵,做的很好,很完善。L239D也可以驱动,就是加速度小一点,没办法散热。

这小车似乎没什么地方来固定电路板和传感器。

另外,不要因为小车而迁就你的设计。

楼主:
固定的方法我想好了。先在要做固定柱的地方滴两滴强度较高的环氧树脂(测试过螺钉的固定能力,需用钳子才能扳下来),然后用机牙的螺钉倒放在树脂上,过几个小时干后,就可以在螺钉上把双头螺牙铜柱纽上去就成了。

网友:
平台不够大,确实不好装电路板和传感器,另外给2个轮子装轮盘光电编码也很吃力哦。

楼主:
由于轮子够大,打印个黑白间隔的圆圈粘在轮胎内侧,就成了。

板子宽度如果放在两个轮子中间可以达到85mm 长度可以做到160 什么都装得下了。

我在portel中用万能扳都能搭出来了。由于没298N,赛格又停国庆 暂时还没动工。

网友:
买一辆坦克车更好.可以差动转弯,而且使用履带式行进,能很好适应各种路面,带冲电器,才65元

,车体空间打.我曾在中山六路买了一量,感觉很好.

网友:
请问搂主,这个  儿童玩具城   在哪个城市、哪个条路的?

网友:
坦克的速度不行,而且非常耗电

网友:
我今晚在超市的玩具店里转了一圈,价格在100左右的遥控车全是不耐用的,光轮子部分就不合格,跟主轴结合不紧,转起来摇摇晃晃的。倒是接近300的一款吉普车,做工非常精致,看来一分钱一分货,没办法!

楼主:
儿童玩具城是深圳的南山大道上,海雅百货那里。只要有卖遥控玩具车的,应该都有这款,

价格是可以谈的。这款工艺还不错。我也是做玩具出身了。搞了10年了。做工对我来说一眼就看出个大概。跟它长一样的还有另外一款,质量差一点。分辨的方法是看他的遥控器,用5a5b 拉杆天线的是原厂,用钢丝做天线的是冒牌的。价格差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