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在家做小车

楼主(2005-10-03):
国庆没事干,在家想做点什么却又没有材料,只好把坏的舵机改装成减速电机,用敷铜板做轮子。做出来非常简陋。

网友:
强啊。那不是把舵机的限位器给去掉?

楼主:
对,还要把卡在电位器轴上的那个齿轮里面挖挖空

网友:
wudi

请教一下如何把多级改为可以通圈旋转的阿??

一般的都可以改么?

改过以后再控制上该如何阿??

楼主:
舵机大同小异,几乎都可以改。

改后控制就当马达

不过本人不喜欢拿舵机来当减速电机用,太浪费,而且速度不行,除非舵机坏了。

网友:
谢谢wudi

你的意思是说你该的这个多级跳过了他的舵机驱动环节

只是用到了他的电机和减速齿轮是么?

能否把舵机改为通圈旋转但是仍由舵机控制特性的呢?

这样一来就是一个不错的伺服电机了

楼主:
可以,连线不改,把限位器去掉,齿轮打通即可。

甚至可以把电位器的动臂接到单片机的ADC口上,把舵机电路板拆掉,直接让单片机控制舵机

网友:
这倒也是~~

他的舵机控制电路算是一个鸡肋~~

用M8来做控制会更好~~

不过前提是那个旋转电阻器必须是通圈的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5-10-03,22:30:45编辑过

楼主:
呵呵,不会的,那样会更复杂,等你哪天要用几十个舵机在一台机器上,没有控制电路你会疯掉的

网友:
多用几个M8做分布式控制就好了阿~~

楼主:
浪费哦,要算成本的,而且M8还要和总控制器做通讯,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出了问题都很难排除。

很多时候没办法想最好,只能想最实际的办法,毕竟做的是机器人,而不只是电子。

网友:
我想做的是另外一个系统~~

需要用到简单的伺服电机,所以就打主意用舵机改造为通圈的

网友:
对了。这小车怎么没看到万向轮呢

楼主:
家里没有,只好拿一小截一次性筷子顶在下面,用热转印纸垫着减小摩擦力

网友:
热转印纸当万向轮,厉害!

网友:
看到麻绳了,厉害!

楼主:
其实是棉绳,家里只有这些东西

网友:
绝对的F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