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齿轮减速器的解剖和分析(原错误已经在3楼更正)

楼主(2005-10-04):
【声明:因为本人第一次接触关于齿轮传动的机械知识,分析有所疏忽,导致本贴第一次分析有误,在Cocal的指出下,已经在3楼更正,请大家注意!】

最近从一款线控玩具挖掘机里获得2个直流电机减速器,可以把玩具直流高速电机的转速减低,同时增加了输出力矩,现解剖给大家看看。

1、刚从底盘拆下来的电机和轮子组件,因为挖掘机是履带结构,所以轮子没有橡胶层,而是硬塑料的齿轮状轮子。

2、放大点看的组件,另一边的轮子组件是一样的结构。

3、拆下的轮子,发现主轴是六角型的,中间有螺钉紧固,这样的结构可防止轮子和主轴打滑,是值得借鉴的做法。

4、看看放大了的主轴和组件外观。

5、打开减速器的后盖,呵!齿轮还真多。分为四组:电机主轴齿轮、第一传动齿轮、输出主轴齿轮、支撑轴齿轮。其中电机的输出首先传递给第一传动齿轮,再由第一传动齿轮传输给输出主轴齿轮,带动外面的轮子。支撑轴齿轮则只是起到支撑和稳定输出主轴的作用,不起传动作用。

6、侧面看一下:

7.齿轮组俯视图:

8、抽出主轴,带出一串齿轮,看来这些个齿轮都是为了稳定输出主轴用的,真正减速和传输动力的只有3个齿轮而已,不禁要问:难道用那么多齿轮的成本不高吗?没有比这种更好的稳定主轴的做法吗?

9、第一传动轮和主轴齿轮的尺寸,左边是第一传动轮(24齿),右边是主轴齿轮(26齿),可以看出,齿轮齿数多了,直径就要加大,才能跟其他齿轮吻合。

10、再来看看它们之间的传动关系。

通过本次解剖活动,得到以下几点收获:

1、其实减速器是很简单的一个部件,只要有足够的齿轮,DIY一个不难。

2、知道了齿轮减速器的原理: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减速增力矩,类似于变速自行车的原理。这个变速器的变速比为:1/(1×2×2.17)=0.23,即电机转一圈,主轴转0.23圈,降了4.34倍速度,相应的力矩增大了4.34倍。其中经过实测,电机轴的齿轮是12齿,第一传动齿轮跟电机轴齿轮咬合的大齿轮是24齿,第一传动齿轮下方还有一个跟主轴齿轮组咬合的齿轮又是12齿,主轴齿轮是26齿的。假如设定电机轴的输入齿轮齿数和第一传动齿轮下方的小齿轮数(均为12齿)为1,则符合以下比例1:2和1:2.17,总计减速比就是1×2×2.17,降了4.34倍速度,相应的力矩增大了4.34倍。

3、各种齿轮为了保证一致的齿间距,齿轮半径和齿数是成正比例的,即齿数越多,齿轮直径也越大。

4、减速器真是油呼呼脏兮兮的一个设备,里面全是润滑油,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牙箱还真合用哦

网友:
精神值得鼓励,但从照片看,分析的多少有点错误.第8张照片楼主的疑问"难道用那么多齿轮的成本不高吗?"答案如下:

1.第一次听说这种稳定输出轴的齿轮,哈哈,主轴需要什么"稳定"?

2.如果我看的不错的话,输出轴和"支撑轴"带来了另外4级减速,加上楼主看到的两级,这时一个6级减速箱. :)

巧妙在输出轴的几个齿轮上, 可以判断只有最里面那个齿轮和轴才是硬连接,它驱动轴转动,而外面两个齿轮只是套在轴上的,是个滑动轴承,包括“支撑轴”上两个齿轮也是这样,那几个齿轮构成一个串连减速器。

手动转一下输出轴该开出来这个问题 :)

楼主:
谢谢Cocal!

根据你的思路再次分析了此变速器,果然发现巧妙所在,原来在1楼被我称为“支撑轴齿轮”的是一组变速传动齿轮组,晕,一个小小变速箱竟有如此大奥妙,它的确是一个6级减速箱,通过齿轮直径和齿数的不同,以及齿轮的硬连接和活动连接设计,达到了迂回传递动力和减速的功能,下图的蓝色箭头是动力的传递路径,表面上各个齿轮咬合那么紧,其实并不是直接传动的,某些齿轮间是不能直接传递动力的,看来齿轮的变速组合设计真是一门大学问,看来要去补补关于齿轮传动的机械知识才行。

6级变速原理图:

这样就要重新计算该变速箱的变速比了:各组齿轮的齿数除了第二级以外,其他全是12齿和24齿的,转换为比值是:1:2、1:2.17、1:2、1:2、1:2、1:2,计算式子是1/(2×2.17×2×2×2×2)=0.0144,即电机转一圈,主轴旋转0.0144圈,降低了69.44倍的速度,力矩增大69.44倍,呵呵真是力大无比啊。

通过第二次分析,获得以下经验,是以后分析齿轮组要注意的:

1、齿轮之间的传动关系往往很微妙,打开设备以后,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转动一下各个轴,看看它们之间的传动关系,有些看起来结合的很紧的齿轮,不一定是直接传动的,可能跟其他附近的齿轮会产生关系,达到一个迂回传动的效果。第一次分析本人就是怕转动主轴齿轮散出来,无法还原,所以没有看到真正的齿轮之间传动的关系,更忽略了齿轮跟主轴之间活动连接和硬连接的奥妙,才会出错。

2、这种齿轮跟主轴之间的活动连接和硬连接,既可以迂回传递动力,又可以减少齿轮和轴占用的空间体积,是实现减速箱体积小型化的重要手段,如果都使用第一级那样的一对一直接传动,6级要占用多大体积啊,现在2根轴和5个齿轮这样组合就可以压缩齿轮箱体积,理论上增加齿轮变速的级数,只是稍微增加轴的长度和齿轮数而已,并不会造成齿轮箱体积的多大变化,如果以后有可能设计自己的变速齿轮组,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地方。:)

再次谢谢Cocal的指出,1楼的错误我就不改啦,给想学习的网友看看整个分析过程,这样印象才深刻,以后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啦。:)

网友:
哈哈,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D

其实这些东西也没什么难的,只要转动一下就很清楚了,中国有很多小孩喜欢拆闹钟,俺小时候算一个,和这个差不多. :)

网友:
3搂的图片中上面4个齿轮都是浮动的,并没有跟轴固定在一起,这种同轴的减速箱跟手动波汽车的波箱有点相似。

闹钟啊,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沉痛哀悼那个被偶搞得一秒当成两秒走的古董闹钟~~
-----此内容被Clamfly于2005-10-05,13:32:2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