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款齿轮减速器的解剖和分析

楼主(2005-10-04):
昨天已经把玩具挖掘机的变速箱拆了个希巴烂,还不过瘾,今天又把魔掌伸向广茂达的MII能力风暴机器人的变速箱,也拆了个希巴烂,哈哈哈哈……好过瘾,不忘留下一点现场照片,跟大家分享:)

1、先看看外观,长度比昨天的那个要长,纯金属结构,很沉很牢固,感觉比较专业,用手转一下,感觉齿轮咬合和精度要比昨天的那个纯塑料的要好很多,运转起来也安静很多,会比纯塑料结构的耐用很多。

2、打开来看看内部的结构,共有4个齿轮,依次一字拍开逐个传递动力,难怪整个变速箱那么长,但是为了压缩厚度,也只能这样了,不然使用昨天那个塑料变速箱那种迂回传输动力的结构,会省很多地方。

3、动力是这样传输和减少转速的。

4、来个正侧面的图,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动力是怎样传输的,速度是如何被齿轮降下来的。

5、各个齿轮的齿数,可以计算出齿轮的减速比,计算过程在最后。

6、竟然有一个玻璃纤维板做的齿轮盘,既然其他都是金属的,为什么这个不能?是不是又给用户留下一个跟售后服务部门经常见面的理由啊?哈哈哈哈哈……

此款变速箱的变速比计算:

各组齿轮的变速比,从电机开始:13:49、17:48、17:50,速度减慢1/[(13/49)*(17/48)*(17/50)]=31.25倍,力矩增大31.25倍。

2款变速箱比较:

1、昨天那个挖掘机用的全塑料的变速箱采用压缩空间的设计,体积较小,广茂达的则比较大和沉。

2、从精度和做工上,广茂达完全胜过挖掘机那个,转动的手感广茂达完全胜出,噪音广茂达的比较小。

3、挖掘机因为是履带结构,所以减速箱的减速比比较大,而广茂达的变速比只是挖掘机的一半,当然这个还跟原电机转速有关。至于一款小车的减速箱用多少减速比合适,还要看电机转速、力矩以及车子的重量等各方面来权衡,等做试验后在另外的贴子介绍了。

网友:
广茂达的那个齿轮有些是金属的,有些是玻璃纤维,要看批次了。

输出轴的齿轮和轴在遇到加速度过大时啮合会脱开,这时需要502来帮忙

楼主:
502很脆,顶得住吗?

网友:
齿轮也有用玻璃钎维的??今天开眼界了,但是真如所说的话,那强度是有了,任性就没了,一般加钎都是用来防火用的。

但大多都是双6的呢绒或单6的呢绒料做的。

网友:
502比原来的啮合牢固多了

网友(2008-04-18):
金属齿轮中间放一个玻璃纤维齿轮是用来降低齿轮噪声的,不信可拆一个Discman机芯看看,光头传动机构中三个齿轮中间就有一个齿轮非常柔软,目的就是减小噪声。

网友:
原来希巴烂是这个水平,哈哈

网友(2008-05-29):
对,觉得玻璃纤维的齿轮肯定是专门设计的,是第一级减速,所以受力比较小,转速高,肯定有降噪和缓冲的作用
就象机床的第一级传动都是用皮带一样.
还有就是在传动比较复杂的机构中,会专门设计一级相对脆弱的环节,以便在机构超载时应力太大,专门让这个环节损坏,以保证其他机构的完整性,修理的话就只用换一个零件就行了,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学习了,小小齿轮箱也有大学问啊

网友(2008-07-10):
【8楼】正解

网友:
自己做齿轮,几乎不可能呀。

网友(2008-08-27):
几乎不可能

网友:
不要忽视高分子材料齿轮的作用,它有柔韧性,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