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pwm调速时间的控制

楼主(2005-10-04):
/*前段时间在此处发表了关于直流电机pwm调速时间的控制的一个帖子,现已经改好,并测试通过

现修改后贴出来!

IAR软件编程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ntrinsics.h>

static  long time;

struct PUMP_DATA {

  unsigned long pump_pwm;

  unsigned long pump_time;

};

struct PUMP_DATA pumdate,*pump_p=&pumdate;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应该改成这个中断0.005s

__interrupt void timer1(){

  time++;

  if(time>=pump_p->pump_time)

  {

  DDRD_DDD4=0;

  OCR1B=0;

  }

}

void pump_bsp(struct PUMP_DATA *p_pump)

{

  DDRD_DDD4=1;

  OCR1B=p_pump->pump_pwm;

  }

void init_time1()

{

   TCCR1A=0X20;

   TCCR1B=0X11;

   ICR1=20000;

   TIMSK=TIMSK|(1<<TOIE1);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main()

{ OSCCAL=0xA7;   //8MHZ频率校正

  pump_p->pump_pwm=19000;  //PWM占空比

  pump_p->pump_time=12000; //定时运行的时间 1分钟

  init_time1();

  pump_bsp(pump_p);

}

-----此内容被zxjtam于2005-10-08,11:02:57编辑过

网友:
直流电机是用什么驱动的呢?LN298吗?

网友:
把pwm输出0不就停了?

网友(2006-08-18):
有没有做PID调节了,速度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