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点广茂达的原理图

楼主(2005-10-05):
(无正文)

网友:
MAX603不知性能如何,贵的话还不如用其他低压差稳压块。

楼主:
MAX603无法散热,12V上上去经常烧掉,无法使用更高电压。带复位导致机器经常无故重起,坚决反对使用MAX603

推荐LM2940,7805或者其他开关电源。

使用红外线的时候红外发光管必须使用5V电,否则红外管的功率会和输入电压呈线形变化。这就导致了5V稳压电源的电流可能比较大(如果使用多个红外的话),所以最好能用开关电源

网友:
广茂达的控制板在很多细节之处并不相当令人满意。

作机器人的控制板由于电源电压较高,不用强求低压差稳压器。

从稳定性与降低功耗来说,强烈建议使用开关稳压器。
-----此内容被zhou_1989于2005-10-06,10:29:51编辑过

网友:
大家推荐几款开关电源。

楼主:
LM2575 网站上有资料,我没用过,不是很清楚,改天做个实验

网友:
给一点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的要求吧,大家选个型

楼主:
2575有1安培,足够了,马达又不用5V。最高电压也远远超过我们经常用的电源,再高的电压就不是298受的了的了

网友:
那是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