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开发的几种架构。各位你们现在或心中机器人架构是怎样的?

楼主(2005-10-06):
1.PC主板+IO板(或是串并口)+摄像头+上位机软件

  这种配置只要IO板没问题,主要可以做算法级的软件开发,如图像识别,数据处理... ,人型机器人开发我认为这种平台比较好。软硬件维护、更改、升级都很方便...

2.GBA+IO板(或是串并口)+ARM开发

可以看看这里

http://www.roboticfan.com/robot/bbs/dispbbs.asp?BoardID=40&ID=826&replyID=&skin=1

3.AVR/51/PIC(MCU)开直接开发

这就不用我说了,是搞MCU开发的人都知道。

网友:
现在刚起步,当然是第三种。

用AVR做个AD采样,然后把数据通通用串口发到电脑上,由电脑计算后通过并口控制马达控制模块。。。这样不是很难

网友:
比较便宜、大家都玩得起的方案当然是第三种。

楼主:
我也与你们同样这样认为.

不过以后,我还是会做第一种机器人的。

用VC 写一个DirectShow的摄像头的图片和视频采集,图像识别...。

并口加功率驱动控制电机。

串口与MCU的控制板做一些传感器的信号采集。

网友(2005-11-14):
我觉得机械构架一定要设计好,机械不好的话一切都是免谈,电子采集,电子控控制都不是问题?

现在的机器人主要表现在机械的构架上,如直立行走,2轮,3轮,四轮,,还有直臂行走的。

我想最好能结合起来,不要做别人做过的东西,像这类小车,很多网都有做,也有成品,没什么创意?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2006-05-10):
车是机器人结构的主体,说到底,机器人是机械与电子结合的产物,机械设计的好可以减轻很多电子方面和控制方面的负担.同样电子控制是大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也不可以.第一种肯定是我们所希望去做的,确实在效率方面能够提高.

楼主:
一句话这里大家都是业余的,没有太多时间,更不用好的机械构架了。

真正能做到可以,运转也很不错了。我想这来这里的,80%以上都是搞电子的,有20%搞机电的就不错了,当然单搞机械的99.99%不会来这里。这20%的人,又有多少人会花巨资去做好的机械构架平台呢?

能在简单的机械平台上把电子控制部分测试一下,以后有钱了,再搞一个好的机械平台。

----------------------------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网友:
呵呵.我是机电的,但是一直在搞计算机,最近才拣起来电子,本来还有可能有资金来做这些的,不过下半年肯定要减少了...

网友(2007-04-05):
从经济角度讲:

功能简单的情况下方案3很有优势。

功能复杂的话方案1自然更经济。

如果要求机器人进行复杂的运动控制(如双足机器人)。如果要求进行复杂的图像识别。如果要求将图像压缩通过无线网络传输。使用MCU实现的成本远高于PC。

至于方案2,缺乏通用性。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