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低频时,驱动芯片狂烫,高频是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2005-10-07):
我用的是A3977驱动芯片,在低频是,电流只有0.2A,但芯片狂烫,而在高频是,电流达到近1A芯片都不烫,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说说,你所谓的低频,和高频到底达到个什么极限

网友:
很正常!!

低频时,电源电流是0.2a 但是相电流很大!主要能量消耗在了驱动ic上!

高频时,电源电流虽大,但是相电流小了!主要能量消耗在电机上!电机对外做工!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一点就是,电流同是0.3A.电机空载,在低频时,芯片很烫,而在高频是,芯片很正常,而且在低频时,电机老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06-03-31):
驱动频率设置不合理。应有合适的占空比设置。在低频时,占空比应该较小;高频时必须增大占空比,甚至达到1。

IC发热是因为大电流持续导通过长引起的,根本原因是在在不需要持续电流时没有把电流截止。

步进电机的速度应由频率和占空比配合控制,而不应该简单地以频率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