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B液晶如何显示键盘输入的数值?还有每按一个都要移位的问题?

楼主(2005-10-08):
初始化里提供的只有输出字符串的自函数,如何输键盘输入的数值啊?

网友(2005-12-30):
能不能教一下小弟我啊,刚开始学,没有头绪了,两天了没有进展!

网友:
我这几天也在学这个,结果是显示屏上没有显示。怎么查也没有查出个错误来。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1602B引脚电平,结果DB0-DB7端口全为高电平,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E为低电平。郁闷死了!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已经知道问题之所在了!问题就在VDD与Vlcd压降不大!才使得显示屏无法屏示!将Vlcd的驱动电压降低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11):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呀,我现在也刚学这个,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想里一段时间,没想出来,楼主是怎样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