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elphi版本请教

楼主(2005-10-09):
不知道现在选择哪个版本好用些6.0或7.0还是2005

谁能提供个软件下载地址

我下了个7.0装不上,老是提示缺少什么文件,晕呼

网友:
delphi的规律是单数版本比双数版本好。建议 delphi5,7

网友(2006-02-23):
其实做上位机软件 Delphi 5 够了  5不仅稳定  速度也快  7也不错  后面的没用过

网友(2006-09-14):
缺少什么临时文件吧应该,你可以试一下解压缩后再装。以前我也遇到过。

楼主(2007-11-12):
2年前啊。。就开始搞DELPHI。。现在还是鸟样。。哈哈。。。后来一直用DELPHI7。。下了串口控件。。先点程序。。。简单。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我用turbo ,100年的licence

网友:
Delphi5和Delphi7有免安装集成控件的增强版。

网友:
Delphi7便携版(42.07M)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70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usbfish&bbs_id=9999

网友:
请问有没有官方发布的简体中文版?不是国内汉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