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学习笔记: 利用PC的RS232口控制LED灯

楼主(2005-10-09):
菜鸟学习VC,顺便写了一个PC的RS232口控制LED灯的程序,当作菜鸟的学习实战吧。写得很粗糙,贴出来,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介绍

学习PC机串口与AVR单片机串口之间相互通讯的基本硬件接口电路和软件编程方法,并且达到使用PC机来控制LED的简单应用。

1.使用马老师AVR-51实验板及M16芯片;

2.AVR 使用GCC编程;

3.使用VC++.NET设计上位机;

4.功能:

从AVR发一些信息到PC,PC收到后显示出来。

PC发一些信息给AVR,AVR收到后显示一些LED等。

实物图

实验板:

使用马老师AVR-51实验板及M16芯片。

设置: 4M的振晶;LED0-7分别连接到PORTB的0-7端口上

AVR单片机串口程序介绍

一个很简单的USART收发程序。

设置:

1.波特率为9600;

2.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AVR程序功能:

1.LED控制:

指令“LED[1][2]”: 当AVR接收验证字符串”LED” 字符串以后:

[1]:  选择LED的地址(0-7) 。

[2]:  控制所选择的LED的状态:

0: LED关闭

1: LED点亮

2: 所有LED关闭

3: LED点亮

例如: 输入:

”LED21”: 点亮LED3;

”LED30”: 关闭LED4;

”LEDx2”: 关闭所有LED;

”LEDx3”: 点亮所有LED;

2.实现从AVR发一些信息到PC,PC收到后显示出来。

(无须安装)

PC程序及使用介绍

后台程序使用VC.NET编写,其中利用CSerial类,完成PC和单片机的通讯。

1.正确设置RS232,然后按”Press to Conn.” 按键,打开串口;

2.在小的输入框内输入文字,AVR收到字符串后输出到下面大的输出框内;

3.按”Led Demo” 按键,打开Led控制界面:

网友:
testcode你好,我想问问你的上机位软件上面的类似LED屏显示在VC是怎么做的

楼主:
使用一个叫CMatrixStatic的类。

以下是我找到的范例:

使用很简单,画一个CStatic控件,让它从CMatrixStatic继承。

例如:

CMatrixStatic::SetNumberOfLines(int max = 0);//设置LCD显示屏的行数;

CMatrixStatic::SetXCharsPerLine(int max = 0);//设置LCD每行的显示的字符的个数

CMatrixStatic::DoScroll(int speed, BOOL dir);//设置LCD移动的方向和速度

网友:
好的,多谢。我也玩玩

网友:
你知道那种可以显示中文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水平很菜,我想问一下画一个CStatic控件,让它从CMatrixStatic继承。 是怎么做的

楼主:
上传的程序不能现实中文显示。

可以自己修改CMatrixStatic以及所带的位图来显示中文,但会较复杂。

网友:
画一个CStatic控件,直接改CStatic xxxx为CMatrixStatic xxxx

网友(2005-12-13):
请教testcode ,试过很久,还是不知如何实现你所提到的效果.一点也不懂VC,只懂c++ builder.就连如可画一个CStatic控件都不知如何画?因为找不到这个控件,只在添加类里有这个类. 更别说从CMatrixStatic 继承了?完全搞不民懂如何用VC.

楼主:
在VC中,首先需要建立一个MFC的工程(VC6为例,如下图)

添加控件的方法:

在Resource目录下的Dialog中,选择要添加的Dialog,选中上图右边Control中的static test,往Dialog中添加CStatic控件。这部分与VB类似

网友:
原来这个是CStatic控件啊?晕倒...找了半天也,以为不是这个呢?哪我又不懂了,你说让它由CMatrixStatic,而CMatrixStatic是自建的类吧(我看哪个例子的源代码).而按"

【7楼】 keetian 画一个CStatic控件,直接改CStatic xxxx为CMatrixStatic xxxx "的说法去做,我却找了所有源代码都找不到CStatic这个名字?能否再给点提示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试过在例程的基础上添加了static text然后强制把源程序两个地方改改.新添加的可以使用,但打开程序就会报错.点击忽略后才可运行.虽然显示正常,但可能修改方法有误,还请testcode 教教如何使新添加的从CMatrixStatic继承的正确方法.

这是LCDMatrixDlg.cpp里作的修改.

void CLCDMatrix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LCDMatrixDlg)

        DDX_Control(pDX, IDC_MATRIXDOWN2, m_lcddown2);

        DDX_Control(pDX, IDC_LCDLEFT, m_lcdleft);

        DDX_Control(pDX, IDC_MATRIXDOWN, m_lcddown);

        DDX_Control(pDX, IDC_MATRIXSMALL, m_lcdstaticsmall);

        DDX_Control(pDX, IDC_LCDSTATIC, m_lcdstatic);

        DDX_Control(pDX, IDC_STATIC, mylcd);添加了这一行,IDC_STATIC是新增控件的ID号

        //}}AFX_DATA_MAP

}

这是LCDMatrixDlg.h里作的修改.

// Dialog Data

        //{{AFX_DATA(CLCDMatrixDlg)

        enum { IDD = IDD_LCDMATRIX_DIALOG };

        CMatrixStatic        m_lcddown2;

        CMatrixStatic        m_lcdleft;

        CMatrixStatic        m_lcddown;

        CMatrixStatic        m_lcdstaticsmall;

        CMatrixStatic        m_lcdstatic;

         CMatrixStatic      mylcd;   添加了对像定义.

        //}}AFX_DATA

楼主:
这样修改是可以运行的。

另lcdstatic你是否正确初始化?参考例子中的初始化。

BOOL CLCDMatrix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m_lcdstatic.SetNumberOfLines(1);

        m_lcdstatic.SetXCharsPerLine(18);

        m_lcdstatic.SetSize(CMatrixStatic::LARGE);

        m_lcdstatic.SetDisplayColors(RGB(0, 0, 0), RGB(0, 255, 50), RGB(0, 103, 30));

        m_lcdstatic.AdjustClientXToSize(18);

        m_lcdstatic.AdjustClientYToSize(1);

        m_lcdstatic.SetText(_T("Scroll Right .."));

        m_lcdstatic.SetAutoPadding(true);                        //demonstrates auto padding with defalt character

        m_lcdstatic.DoScroll(300, CMatrixStatic::RIGHT);

    .....

}

网友:
忘了,初始化也做了。编译通过,并无错误,但运行时提示出错。跳出一个窗口提示,我选择忽略就可以继续运行,而且进行也正确。不知你是如何继承的?是不是我还有些东西没做处理呢?

楼主:
不知是什么错误提示?

如上法添加"mylcd"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另,一般mylcd的控件的ID号不要使用"IDC_STATIC",可以改为例如"IDC_STATIC_MYLCD"之类以避免重复)

网友:
感谢testcode的帮助,已经成功了。原来问题就在于IDC_STATIC的名字问题,改别的就不再报错了(虽然编译和运行都正常)。今晚试试写个简单的例子让后来者玩玩。感觉这个东西做提示很醒目,第一次看到的是阿牧的muisp.跟他联系,他跟我说是用VC的CBITMAP类扩展而成的.但一直没有学成VC(一个字烦,不够直观,C++ builder就很直观,而且代码结构清淅).见到你的帖子,为了实现这个,痛苦了几天,终于搞点了.

网友(2006-02-22):
testcode大侠果然很牛

网友(2006-10-23):
我今天晚上也来试试

不过我用的MEGE128哈

等我的好消息哟

另外 想请教一下它的电源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哟

网友:
强,上位即还没做过,非常想学习!

能否推荐一种上位机编写语言,VC,VB,还有一个D什么P的,这些哪个好啊~!??

网友(2007-04-08):
过了很久,好帖,顶一个

网友(2008-09-06):
建议用VC.不过VC入门比别的都难。欢迎讨论

网友(2009-03-16):
很好的东西,收藏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09-05-20):
留个记号,周末研究一下。

网友:
VC里做LED显示这个还不错,留个记号

网友(2009-06-23):
这里还可以讨论VC?

网友:
和 VC MFC 相关的好东西都要MARK一下

网友(2009-08-24):
正学vc,谢谢LZ

网友(2009-11-03):
串口通信

网友(2010-03-08):
testcode 你这个程序编译不过啊?什么问题!我也用的GCC编译的

网友(2010-10-22):
可以把电路图 所需器件 等资料给发一下吗  我是大一新生 菜鸟 正在学习 然后想了个项目跟这个差不多 想参考一下  老师说开始阶段可以先模仿着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电路图 所需器件 等资料给发一下吗  我是大一新生 菜鸟 正在学习 然后想了个项目跟这个差不多 想参考一下  老师说开始阶段可以先模仿着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始觉得这个挺简单的  现在看你的实物图貌似不是那么简单 我是初学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上很多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吧  这是多功能板吧

网友(2011-07-14):
学vc就要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