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istorcodes(电阻的色环计算方法)

楼主(2005-10-09):
-----此内容被sailor0908于2005-10-09,14:29:27编辑过

网友:
没有这么复杂,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用个工具也很方便就可以计算出来呀。

楼主:
大侠不需要这个东东,只是如果有谁记不起来颜色的定义可以翻翻看.我也可以倒背如流.

网友:
我也能倒背如流,但是顺着背谁能背出来啊!呵呵!

网友(2007-03-06):
我可以顺背的

网友:
基本功问题,可是颜色我看不准,除非非要去看(电阻坏了) 我一般用万用表测

网友:
我也老是看不准颜色,我总觉得这还不如直接写字呢,至少拿下来能看清,呵呵。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个软件的,我找找看

网友:
还是万用表方便。

网友(2007-08-07):
对,还是用表测方便多了

网友:
看色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俺不是色盲.但那颜色那在是看不准. 用万用表量一下.

万事大吉.

看颜色不准.是以前在布厂.看那个色标.看晕了.现在都不敢确定了.

NND那个色标卡,真的很贵啊. 好的要几万元.差不多的要3-4K元. 几百元的没有人敢用.

色标卡就是: 一张张小卡片.上面写了色号.

染布厂.订单是以色标号为.验货标准的.  想起那个来,就晕........

同一个色.不同光线下看不是一个样.不同角度也不是一个样.  还要标准光源. 晕.......

标准光源.一个外形跟普通日光灯管一样的灯管. 也要几百上千元. 还一个晕.........

网友:
还是万用表方便。

--在板上呢?万用表测不准的,要撬起来。

【10楼】 chengyingavr

我下载了,运行出错 “载入核心程序失败”

还报告有木马!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东西

网友:
看色环,我从来不会算阻值;三用表偶是必备的!

背过很多次色环定义,很快就忘了;重复背N次后,我放弃记忆了,不能太难为自己了!

网友(2007-11-28):
记住色环还是有用的,手边没用工具时。。。。。

网友:
还好不是色盲,色环小学时就会读了

网友(2008-02-01):
给大家传一个色环识别工具软件,只需点选对应色环的颜色,会自动读出电阻值,方便。

网友:
焊在板子上的,就不能用万用表测了吧。

  记住色环值还是有用的

网友:
记得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代表0-9就行了.第四位代表10的几次方.就这么简单.

网友(2008-05-30):
记得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代表0-9就行了.第四位代表10的几次方.就这么简单
很同意楼上说的噢,一次操作考试前临时背了下,认得快多了,比用表测量省了 不少时间

网友:
这个如果需要软件的人,感觉是成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工程师的。看一遍,把颜色认一下,电阻就应该差不多立即在脑子里了。

网友:
唉...我色弱啊...

网友(2008-07-29):
楼上的  握个手~~~~我也是色弱!  呜呜

网友:
色_狼级别的视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可惜我是色盲的,郁闷

网友:
写了一个小程序。看看能不有所帮助

四环电阻界面 (原文件名:dz41.JPG)

五环电阻界面 (原文件名:dz51.JPG)

网友:
电阻的底色不好的根本看不了,所以

网友:
这个你可以调整的。方法:双击显色就可以改了

网友(2008-10-09):
我找不到5环电阻的起始端,有的末端会有大一点的间隙,有的粗一点,但是更多的两面一样,如10011,不能确定是1K还是110;

还是用表好

网友:
31楼的软件用了一下,感觉你俩那个标准色双击可以修改似乎不好,这东西一般就是新手用,万一不小心把颜色改了就严重了,以后就认错了

网友:
许多电阻色环的颜色都不标准呢!这只要拿两只不同厂家的同阻值电阻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本该相同颜色的色环在不同的电阻上有区别,有时这个区别还大的足可以判断为另一种颜色哦!

虽然色环早已倒背如流,但我现在宁可用数字表测量来的放心

网友:
拜托,10个颜色对应十个数字也不行的话

难道我请你帮我递个电阻还要等你慢慢用20秒找万用表量个?

这时间我都早就焊上板了(如果在做实验的话)

网友:
背一下,终身享用

网友(2008-12-06):
记得有一回修电路板,认为电路板不可能有问题了,可就是不能用!郁闷非常,最后找出了原因,有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的阻值成了200多欧姆(在电路板上测不准的),只有拆了下来。幸亏当时看色环读了数!!!!!!!!!!!!!!!!!!!!!

网友(2009-01-14):
颜色看不准....

网友:
看错了,事就大了!

网友(2009-03-25):
高中就知道了,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有些电子论坛,大家写手机号码,就是色环的颜色,知道的人,就知道他的电话,不懂的人,一头雾水  :)

网友(2009-09-24):
同轴电阻用色环,安装不用考虑怎么折腿,随便装都能读数.印字就麻烦点了,搞不好撬起来才能看

网友(2009-11-26):
5环的还是看不准的!

网友:
我色盲,颜色看不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