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菜单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5-10-09):
不知道各位在写菜单程序是用什么方法的,我目前是用一个变量来记录当前菜单的状态,然后根据键值和当前状态来确定要显示的内容,但程序写起来还是显得很繁琐,几乎占了主程序的一半。我的方法在我以前的项目贴里有。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程序以前有位高手提到过,我写的那个不好,你参考一下,望兄弟指教一二.

1,系统用定时器中断,8KHz.

2.每0.25mS检查一次键盘和判定键盘.

3.每个菜单有一个标志位,和数个指针.

  a.表示该菜单结构是指向具体操作的指针还是另外一个子菜单结构.

  b.该菜单的父菜单的菜单结构地址(如果本身为根菜单则地址指向自己).

  c.该菜单有几个选项.

  d.后面跟着n个指针,指向子菜单结构的地址.或者是具体程序的地址.

4.以上情况没有考虑要消隐子菜单项的情况.(我目前用的是m16,没有办法做的太复杂)

5.程序依靠5个按键操作.上键,下键,取消键,选中键,显示取消菜单操作键

6.主题程序在中断外进行,中断程序负责数据IO.

7.问题多多,我的程序中液晶的字体数据和菜单,显示的程序占了80%-90%.

网友:
我也觉得写菜单很繁琐,但如果把流程写好也不难写,就是很占空间

网友(2007-05-29):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我编写的菜单程序里液晶显示的某些屏会不停地闪动,好象是在不停地刷新一样!

网友:
To: Jacky 边城浪子

楼主是不是开发过岩洞里灯控制的那位?随便问问,呵呵~

网友(2013-07-29):
我也有这个困惑,最近拿STM32写了个简单的菜单,这种方法几乎占了主程序的70%,不知lz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
定义菜单结构体,有父菜单,子菜单和菜单自身动作函数,这样比较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