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模拟比较器如何实现滞回功能?

楼主(2005-10-10):
AVR的模拟比较器如何实现滞回功能?如果硬件不能实现的话,软件该如何编程来实现呢?

网友:
菜鸟问一下:

请问滞回功能是做什么用的。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变高和变低所要求的输入电压不一样,形成1个回差!

比如:当前输出为高电平,要变为低电平的话,要求输入要大于2/3VCC,在输出为低电平时,要求输入要小于1/3VCC,这就形成一个回滞特性!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滞回特性通过设定2个门限电压,可以防止输入电压在单一门限值附近跳动带来的干扰和误动作。

网友:
想用AVR的模拟比较器实现滞回功能,恐怕是要使用一个口来同步比较器在单片机内部的输出状态了。

假设你判断到比较器状态当前为1,就将1个口输出为1,为零就输出0,然后在外部硬件形成回差!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2009-06-12):
呵呵  不就是二次比较吗?

网友(2009-07-17):
类似于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不就是施密特触发
一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了
AVR的比较器无问题啦。

网友:
想用AVR的模拟比较器实现滞回功能,恐怕是要使用一个口来同步比较器在单片机内部的输出状态了。
假设你判断到比较器状态当前为1,就将1个口输出为1,为零就输出0,然后在外部硬件形成回差!

这个感觉应该可以啊,很巧妙啊

网友:
施密特触发方式

网友(2015-05-01):
这个应该经常会用到的,大家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