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搭简易H桥驱动和控制玩具马达,选用三极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5-10-11):
用三极管和电阻搭简易H桥,三极管用9013和9014好像不行。难道一定得用8050和8550啊?

马达是最普通的玩具车直流马达。谢谢!

网友:
8050系列的都有点勉强,特别是全速工作的电机,发热蛮厉害的。要是马达堵转了,你的三极管就报销了!

建议参考一下凌阳小车的驱动电路,在我的帖子里有,全分立件结构,用到了中功率管。

网友(2005-11-14):
TIP122

IRF530

网友:
一般垃圾玩具小车都是8050+8550

网友:
呵呵,不要说垃圾小车了。市站的未来之星的控制板也是9012+8050+8550

网友:
市里做的板子不行,卢湾区里的也垃圾,金山的做的满复杂的。都是AVR!

网友:
金山用的Mega8不复杂啊。就是接线乱了一点。

网友(2005-12-17):
用MOSFET吧,价格还比较便宜,大概3大洋一颗

驱动功率很大,保守有10A的电流

P:IRF9540

N:IRF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