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提供通过SPI口向外部flash通讯的程序?谢了!急需!

楼主(2005-10-11):
cpu 为mega128,外部flash为AT45DB161B,有谁有成功的例子,希望能提供给我,先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AT45DB161B是多大的flash,大概多少RMB啊?

网友:
18.00

楼主:
2MB字节,存储量较大的串行存储芯片,大概十几元,很便宜的。

我用马老师提供的一段SPI通讯程序调试的,可老是调不通,如果谁有成功的案例,不妨粘上来,谢谢了!

网友(2006-02-15):
请问楼主,做得如何了;我也想该如何来做啊;可以讨论下么?

网友:
我想用AT25F2048来做,但也没人来讨论

网友(2006-04-12):
我在使用M25P64,MEGA162,SPI通信,调试没成功。

想请求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
#define    AT1M   0x3

#define    AT2M   0x5

#define    AT4M   0x7

#define    AT8M   0x9

#define    AT16M  0xB

#define    AT32M  0xD

#define    AT64M  0xF

#define    AT128M 0x4

#define    AT256M 0x6

#define    AT512M 0x8

/*

  Function : sets CS low to high and high to low

  Arguments : none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Reset(void);

/*

  Function : waits until memory is ready

  Arguments : none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Ready(void);

/*

  Function : detects type of dataflash

  Arguments : none

  Returns :

    Hex   Binary  Device Density

    0x3   0 0 1 1 1M

    0x5   0 1 0 1 2M

    0x7   0 1 1 1 4M

    0x9   1 0 0 1 8M

    0xB   1 0 1 1 16M

    0xD   1 1 0 1 32M

    0xF   1 1 1 1 64M

    0x4   0 1 0 0 128M

    0x6   0 1 1 0 256M

    0x8   1 0 0 0 512M

*/

unsigned char AT45_DetectDevice(void);

/*

  Function : reads dataflash memory

  Arguments :

    address 32bit (r,PA12-PA0,BA9-BA0)

    r - reserved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be read

    BA9-BA0 - specify the starting byte address of page

    pointer_ram - pointer to array to be written with data

    n - number of bytes to be read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ContinousArrayRead(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ointer_ram ,unsigned long n);

/*

  Function : writes buffer

  Arguments :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 specify the address of first byte in buffer to be written

    pointer_ram - pointer to array with data to be written

    n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BufferWrite(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ointer_ram ,unsigned long n);

/*

  Function : reads buffer

  Arguments : none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 specify the first byte in buffer to read

    pointer_ram - pointer to array to be written with data

    n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BufferRead(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ointer_ram ,unsigned long n);

/*

  Function : transfers data in buffer to main memory

  Arguments :

    erase - '1' transfers data with page erase, '0' transfers data without page erase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 PA12-PA0

      PA12-PA0 - address of page in memory to be written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BufferToMainMemory(unsigned char erase, 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

  Function : programs main memory

  Arguments :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32bit (r,PA12-PA0,BA9-BA0)

      r - reserved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be written

      BFA9-BFA0 - select the first byte in page to be written

    pointer_ram - pointer to array with data to be written

    n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MainMemoryProgram(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ointer_ram ,unsigned long n);

/*

  Function : transfers page from main memory to buffer

  Arguments :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PA12-PA0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transfer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MainMemoryToBufferTransfer(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

  Function : compares buffer with selected page in main memory

  Arguments :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PA12-PA0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compare

  Returns :

    '1' - data in page MATCH data in buffer

    '0' - data in page does NOT MATCH data in buffer

*/

unsigned char AT45_MainMemoryToBufferCompare(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

  Function : rewrites contents in selected page

  Arguments :

    buffer - has to be '1' or '2'

    address PA12-PA0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be rewritten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AutoPageRewrite(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address);

/*

  Function : erase selected page

  Arguments :

    address PA12-PA0

      PA12-PA0 - specify page to be erased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PageErase(unsigned long address);

/*

  Function : erase selected block (8 pages)

  Arguments :

    address PA12-PA3

      PA12-PA3 - specify block to be erased

  Returns : none

*/

void AT45_BlockErase(unsigned long address);

网友:
看看带 语法着色 的代码:

http://www.vwtool.com/temp/dataflash.htm

网友(2006-07-25):
To shangdawei:

  包里缺spi.c

网友:
各位仁兄:

       怎么向SPI口控制的AT45DB写入中文字库HZK16?请各位多多开导。

网友:
swust 兄的问题我哦也在想啊,通过串口的话需要使用PC的某种协议啊,否则太容易出错啦

网友(2006-10-28):
我用mega64与AT45DB011B通讯,不知道我要一下读264字节的时候该怎么写,

void Read_Flash_Page(unsigned int nPageIndex)

{

        unsigned int        i;

        ///< 从flash中读取数据

        SPI_CS_EN();

        SPDR = 0xD2;

        while(!(SPSR & 0x80));

        SPDR = (char)(nPageIndex >> 7);

        while(!(SPSR & 0x80));

        SPDR = (char)(nPageIndex << 1);

        while(!(SPSR & 0x80));

        SPDR = 0x00;

        while(!(SPSR & 0x80));

        ///< 等待32个clk

        SPDR = 0x00;

        while(!(SPSR & 0x80));

        SPDR = 0x00;

        while(!(SPSR & 0x80));

        SPDR = 0x00;

        while(!(SPSR & 0x80));

        SPDR = 0x00;

        while(!(SPSR & 0x80));

        for(i = 0; i < 264; i ++)

        {

                while(!(SPSR & 0x80));

                g_bBuffer = SPDR;

                g_nSendDatacnt++;

        }

         LED1_OFF();

        SPI_CS_UNEN();

}

程序跑进for(i = 0; i < 264; i ++)

        {

                while(!(SPSR & 0x80));

                g_bBuffer = SPDR;

                g_nSendDatacnt++;

        }

之后,就出不来了,在这里我想问高手们一个问题,单片机是怎么知道有收到数据的?平时我没对spi操作的时候,sck不是一直是保持低或者高的吗?那我刚刚写完命令字,sck应该保持电平才对,这时候flash发送数据出来,没有sck怎么发送?还是miso平时是释放状态,从机要发送数据的时候,会将miso拉高或者拉低?楼主你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如何?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的msn:  Zhougm1981@hotmail.com

网友:
TO all

1:AT45DB系列的驱动可以到atmel.com查找相关的application note.

2:AT25F2048系列Flash只能擦写1万次,也是刚推出的,所以目前用的人不是很多

如果需要申请样片,请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