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1k上电后DREQ管脚的状态是高还是低?

楼主(2005-10-12):
作了个vs1001k的mp3板,发现对vs1001k初始化以后DREQ管脚一直为低(为高说明vs1001k准备好接受数据);发现上电后那个管脚就一直为低。谢谢!

楼主:
贴个原理图,做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不知道vs1001k出现这种状况会是什么原因?

具体说明如下,

cpu为atmega16l,8M内部RC,CPU工作于5v,vs1001经as1117接3.3v;

cpu与vs1001之间的连接时,接3.3k与1.9k电阻的分压,经过测量在2.7v左右,满足vs1001的需求;

且经过jtag仿真,模拟的spi口工作正常。

vs1001的晶振为12.288M,量得电压在1.3v,说明晶振是起振的

-----此内容被bigben于2005-10-12,15:13:15编辑过

网友:
如果检测到DREQ一直为低,则有两个情况:

    1.VS1001的初始化没有做好.

    2.VS1001坏了.

我用的是VS1011,最开始也是一样总为低,最后改进了初始化程序就好了.

楼主:
偶的初始化部分,请指正;vs1001k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新芯片,而且觉得偶的焊接也不应该有问题

#define vs_command_in_bit_high PORTA |=0X02

#define vs_command_in_bit_low  PORTA &=0XFD

#define sci_active  PORTA &= 0XF7

#define sci_negtive PORTA |= 0X08

void vs_init(void)

{

        unsigned int debug=0x5a;

        vs_command_write(0, 0x0004);                        // Soft Reset

        init_wait();

        vs_command_write(0, 0x0000);

        while(!(dreq&(1<<dreq_bit)));      //original

        vs_command_write(11, VOLUME_DEFAULT);        //

        debug = vs_command_read(11);    // for test

        vs_command_write(3, (0x8000 + VS_CLOCK));                // Clock

        init_wait();

}

void vs_command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int arg)

{

   sci_active;

   vs_command(2);

   vs_command(addr);

   vs_command(arg>>8);

   vs_command(arg);

   sci_negtive;

}

unsigned char vs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bit;

  unsigned char r=0;

  for (bit=0; bit<8; bit++){

       if (comm & 0x80){

                                vs_command_in_bit_high;

                        } else {

                                vs_command_in_bit_low;

                        }

                        vs_command_clk_high;

                        comm <<= 1;

                        r <<= 1;

                        r |= (vs_command_out&0x01);

                        vs_command_clk_low;

                }

     vs_command_in_bit_high;

         return r;

}

不会是模拟的spi时钟太快吧,用的内部8M。

网友:
开始的时候SPI的速度不要太快了,最低。其他的就好了,我用的是1011的NEW MODE,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降低了clk频率,还是不行。楼上可否给部分初始化代码做个参考?

如果不做初始化,直接读vs1001内部16bit 寄存器能否读出结果?

网友:
void vs1011_init(void)

{

uchar i=0;

delay_nus(30);

vs1011_cmd_write(0,0X800);     //NEW MODE

vs1011_cmd_write(0x2,0X75);   //BASS

vs1011_cmd_write(3,0X9800);   //CLOCK F

vs1011_cmd_write(0xb,0X2020);  //VOLUME

check(vs1011_read(0),0);

check(vs1011_read(3),1);

check(vs1011_read(0xb),3);

}

void vs1011_cmd_write(uchar address,uint data)

{

MP3_DATA_CS=1;

MP3_CMD_CS=0;

Write_Byte_MMC(0x02);      //VS1011的写命令

delay_nus(20);

Write_Byte_MMC(address);   //地址

Write_Byte_MMC(data>>8);

Write_Byte_MMC(data);

delay_nus(200);

MP3_CMD_CS=1;

}

我用的是NEW MODE。

楼主:
MP3_DATA_CS=1

数据接口似乎没有片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