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的小车

楼主(2005-10-14):
花了几天的业余时间终于把这小车完成了。

用了SHARP的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加舵机180度旋转,可以记录前方小于180度的障碍物距离曲线,所以他后面的那两个红外测障暂时没多大用处了。

下面一层pcb是L298N的驱动板,由于没有找到3W的电阻就用5w的水泥电阻,看起来有点大。

过两天给他加个无线功能就正式完工了。

网友:
哇,“可以记录前方小于180度的障碍物距离曲线”,这个厉害,厉害啊。

GP2D12这个东西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或者贴个参数表最好。

舵机+距离探测,这个有意思 :)

楼主:
GP2D12数据手册

网友:
谢谢kissme。

还有一点疑问,刚才也到网上找了一下,没发现该器件的照射角度参数哦,没有这个参数,和舵机搭配进行180度扫描的时候如何设计算法?

另外一个网站上看到这个东西要$14.5,挺贵哦,呵呵。

*楼主试验板的手工真的没的说,向你学习 :)

楼主:
gp2d12他是发送一个红外光,然后用ccd之类的光学传感器测量,光斑的位置,那个光束会有点扩散,但是在80厘米内还是可以聚焦挺好的,在80cm远的地方也只有4-5cm的直径,我用摄影机观察了。我把180度的舵机分成180个点,目前我是只分了5度一个点,加上0度那就是37个点,分别把测量到的距离都放在一个数组里面,等他扫描一个来回,就可以判断哪个角度远那个角度近,应该如何走了。并通过串口发送回电脑生成曲线,如果有点阵液晶的话,直接显示曲线那就好看多了。由于经常受到外部干扰,我是取30次数据再进行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浪费点资源。反正小车也不需要多快。

网友:
夏浦的红外测距?250一个?

网友:
哦,这个指标都算不错了. 分成36步的话, 0.8m远步间距不到7cm. 这个方案应该不错.

网上也看到这个传感器对干扰会有些敏感,相应的数字滤波是需要的.

祝你成功 :)

楼主:
确实是传说中的250元,那天我去华强瞎转,东问西问的,给我问到了他说一个50大洋,我马上成交了两个,然后给了100元后,撒腿就跑。也不知道是我赚了他的,还是他赚了我的,

也许就值那么多,也许可能可以更便宜。

网友:
啊,太爽了,我们学校上次买了3个,750。。。。

这种东西能用就行,反正不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