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屏回读数据出错

楼主(2005-10-14):
请教:

系统组成:

     CPU:meg128L

     晶振:8M

     电源:3.3V

     地址锁存器:74AHC373

     显示屏:EL屏(320.240-HB)

出现问题:

     74AHC373在电路板上时,读写正常,屏幕显示很好;把74AHC373单独焊接在另外一块空实验板上,飞线连接至开发板,则出现屏幕回读数据错误,屏幕出现花屏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飞线距离长造成的?还是CPU晶振太快造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接口原理图,别人很难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从你说的现象上好象是你分析的原因,但一般少量的飞线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原理错误的话,就检查飞线是否连接可靠并且没有连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