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加通信距离,能否直接把MAX232换成MAX485,再在上位机串口加装一个RS485-RS232双

楼主(2005-10-14):
MAGE16与上位机通信,用MAX232已经实现。

现在客户要求增加通信距离,能不能直接把MAX232换成MAX485,再在上位机串口外加装一个RS485-RS232双向转接口,从而实现客户的要求?

软件上还需要做些什么调整呢?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不可以的。只能用422了或两只485。否则要用进行接收发送转换。

楼主:
我原来是这样的接法

MEGA16 -→ MAX232 ←--→ PC机串口

现在能不能这样接

MEGA16 -→ MAX1487 ←--→ RS485-RS232双向转发器 -→ PC机串口

这样可以吗?

楼主:
请教 xiaoku 小苦

2只485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说下

网友:
MEGA16 -→ MAX1487 ←--→ RS485-RS232双向转发器 -→ PC机串口

这样硬件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么232改动变成485是不是只与硬件有关?软件是否还需要调整?

网友:
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如果只用一只485,在同一时间只能收或发。如果只用485,哪就要在软件上调整,使在同一时间只发或收。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贴一张我一直在用的原理图

485做了自动流向控制,不用软件控制DE和RE。

232和485做了隔离,可分别使用,不需要使用跳线。

以上电路使用75176,可以稳定通信@57600BPS,Max48X系列没有测试过。

网友:
PC->>MAX232->>MAX491->>MAX491-MAX232->>你的设备

做这么一条线后,什么都不用改变

你的问题根本不用485

网友(2009-10-23):
8楼这么好的电路,唉,相见恨晚。以前咋就没看到呢?
顶上去!

网友:
请教8楼,D25和D24,会不会定通讯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MEGA16 -→ MAX487 ←--→ RS485-RS232双向转发器 -→ PC机串口

网友(2010-03-11):
针对具体跑的协议

网友(2010-04-28):
MAX485通信没232稳定吧

网友(2011-03-10):
用两个东西最简单,什么都不用改
一个232-485转换器
一个485-232转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一张我一直在用的原理图
485做了自动流向控制,不用软件控制de和re。
232和485做了隔离,可分别使用,不需要使用跳线。
以上电路使用75176,可以稳定通信@57600bps,max48x系列没有测试过。

D18和D19有必要加嘛?

【12楼】 javenreal
请教8楼,D25和D24,会不会定通讯造成什么影响?
1.这个需要看232芯片和MCU的驱动能力了,驱动能力足够,应该是ok的.

【17楼】 renjun861214

MAX485通信没232稳定吧
485肯定是比232稳定的,485是差分电路,抗共模干扰要好多了,另外看通讯距离都可以看出来哪个稳定了.

网友:
想要通讯稳定,抗干扰,还要距离远,最好的选择:光猫

网友(2012-10-11):
先记下下

网友:
mark一下子.嘎嘎

网友(2012-12-18):
我也来记录一下,手上正好有个485、232切换的,试试看再说

网友(2013-01-18):
9楼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挖坟贴。。。。

单单增加通信距离,用 RS-422 即可,改动起来最简单

网友:
学习下,正好要做个485、232隔离的

网友(2013-03-03):
mark,48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