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合并,该怎么办?

楼主(2005-10-15):
我想在BOOTLOAD中将HEX文件进行加密,加密方法:用户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为原文件,BOOTLOAD程序生成的HEX为加密文件,将这两个文件的对应数据一一相加得到新的文件通过BOOTLOAD下载到单片机,如何将将两个HEX文件合并?我的计算机知识比较少,仅仅懂些单片机知识,这个我搞不了,请高手出招。

楼主:
有没有谁会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实现这个目的?

楼主:
把BIN文件合并也行呀,谁会呐?

网友:
用文本编辑器把两个HEX文件打开->把用户文件HEX里的最后一行删掉->把BOOTLOADER的HEX所有文本复制转后面->另保存,命名为新HEX文件。我以前就是这样作的。

楼主:
我说的相加不是简单的将两个文件合并.

    我是要将两个文件中对应的每个数据一一相加得到一个新的文件.

    举例说:

    两个文件的数据写入到单片机FLASH中后,如果第一个数据分别是5,8,相加之后的数据应是13.

网友:
我想要六角形的豆腐,怎么办?-----自己做吧!

这么古怪的要求,自己写专用的合成程序吧。

PS:加密的具体实现方法当然要自己写啦,怎么能用现成的呢?

楼主:
我想自己写,但是不会,其实自己完全可以编写一个他人不一样的BOOTLOAD程序,从而生成的HEX文件可以作为密码文件使用,别人不会。

    问题是我只会点C语言,并且不是全会,这个合成程序暂时还不会写。

楼主:
谁说一下如何下手编写合成程序,我试一下.C语言那本书,关于文件的打开,关闭等操作的那一章,以前认为用不上,没有学,是不是要用那些东西?

网友:
是的。原来你是想加密。给个网页你看看就明白了。http://www.pconline.com.cn/pcedu/soft/wl/email/0506/639956.html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找个高级语言的编译器用,如C++ BUILDER,VC++,VB 然后看帮助的文档,他会有详细的文件操作说明的!

我相信这里很大人都会写,但是谁会抽空帮你完成呢,如帮你写好了,你突然觉得有个地方要改动一下,又得抽时间帮你改!这样你麻烦他也麻烦!

而且介绍应用软件的书肯定会说到文件操作方面的!

还有你自己如果真的不想去学C++,可以通过串口,将数据发过去给单片机,在单片机里面你算好了,再让她帮你发回来,然后你将发回来的数据拿去用了!但相信此法的工作量很大!!:>

网友(2014-08-16):
JLink 软件中有个 J-Flash ARM 程序可以合并,先打开一个hex文件,然后选择 File->Merge, 打开另一个hex文件,再 File->Save As...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