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做的四通道电压表

楼主(2005-10-15):
使用内部2.56V的Vref

精度10BIT,速度 10次/秒/通道,每通道16次采样平均值

第一通道:输入1.000V

第二通道:输入VCC/2

第三通道:输入GND

第四通道:输入M8内部能隙参考源

可以全部设成外部输入

加 ADC2 条形显示

-----此内容被GandF于2005-10-15,23:01:53编辑过

网友:
可否公布原理图

网友:
精度成问题。

楼主:
用TIME1的PWM方式作D/A转换,ADC1作A/D转换的结果图

线性还过得去.12位PWM方式,步进100,相当50mV

两点电压差值图

那位 能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M8的误差? 多谢了!

-----此内容被GandF于2005-10-18,13:22:14编辑过

网友:
M8的ADC硬件工作方式如此,比如你不可能在地球用山炮打到月球上去的。

网友:
楼上的回答精彩:D

楼主:
肯定有问题!

周期性很强,为10! 最低为7、17、27、37点,最高为4、14、24、34点

二进制的D/A或A/D,周期应该是2的基数才对!

网友:
又在这里SHOW了???

楼主:
就做个数控电源和电压自动校正的C程序,ICC编译的结果竟然占用M8  88%的空间. 看来其它功能是没法实现了!

测稳压二极管的图

网友:
请问用AVR的A/D做电压表,温飘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
温飘和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来回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

用DAC变出模拟电压,再用ADC变回数字。由于使用DAC,我想误差肯定会出来。

网友:
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支流的测量四路挑战性不大,都可以用8535测量16路温度,测量四路直流电压就太小ks了

楼主(2005-11-20):
我在此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4794&page=3 公开全部ICC原程序(包括 AD,RS232中断模式传输的子程序,LCD2002(接口与1602一样,是20*2)可定义任意6脚作接口的驱动子程序,只用4脚实现4*3键盘的程序).

标准配置:PC 0 - 5 六个双向IO口(4路10Bit AD + 2控制输出口),两路PWM,LCD显示,4*3键盘。

网友:
顶!若传到这里更好!!!

网友:
GandF 能否传到这里,唉!那个论坛还要注册才能下载。

楼主:
上传文件

网友:
上面提供的程序和图到底是那一个制作啊?

网友(2006-04-05):
M8的PWM脉宽最多可以分成多少档啊???    哪位仁兄知道

网友(2006-11-25):
实在是好好东西!谢谢GandF

网友(2007-03-30):
楼主的东西还没在CT出?

网友(2008-08-12):
你的按键电路很妙

网友(2009-04-25):
呵呵 参考参考!

网友:
酷!记号先

网友:
按键的设计思路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