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对电机的驱动的区别?

楼主(2005-10-16):
pwm信号加在L298的En与Input在对电机的驱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EN是控制是否转动,IN是控制方向。

网友:
一般说来结果并无多大区别,TA7257P没有EN脚,就是依靠PWM信号打开和关闭2个INPUT脚来实现PWM调速的,但是在高速PWM(>200K以上时),开关器件和外围电路都会复杂且要求高很多,所以一般还是直接使用EN脚来实现PWM调速。

楼主:
作用,方法我知道,只是问一下结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