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不清楚空调遥控器使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5-10-18):
我写的程序对电视的遥控器可以解码,但是对Shinco空调解码却很奇怪,不知道对不对。以前有看过资料,好像空调遥控器的码比电视遥控器的码更长,可是我解出来的更短。请知道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或者空调遥控器使用的芯片型号的朋友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空调遥控器,有什么问题问我好了,我们公司专门做空调控制器的。

空调遥控器芯片没有统一的型号,非通用遥控码格式,都是大家自己做的。

网友:
HT2262只是其中1种而已,100%的空调遥控器都是MCU做的

网友:
呵呵,普通的遥控芯片哪里来LCD显示?

网友(2010-05-2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