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并口下载线不能使用,更换主板的bios的并口设置的方法

楼主(2005-10-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插拔下载线的时候也要小心了,以前一直关了开发板电源插拔下载线和串口线,就出现过串口,和并口不能工作的问题。后来重置cmos,才复原。到后来,拔电池也没有用了。幸好机子是惠普的,叫来维修人员也没办法,惠普就是牛啊,直接给我换了块主板。。。。。

现在再也不敢不关电脑插拔了

网友:
不会吧!!这样使用很不方便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虚地的问题,插拔串、并口设备前,最好把设备电源的正负极都断开,或者将开发板的地与电脑电源的地直接连起来。

网友:
并口 和 串口 我一直 都是 想拔就 拔 ,想插就插 啊~!

网友:
并口不用关机,串口一定要,我都有过串口坏过的经验,。

网友:
并口是TTL兼容电平,只要不在并口工作的情况下插拔就行了. 串口工作时候有+,-12V的线路电压存在,关闭后电压消失. 如果不关闭,直接来,很容易弄坏主板驱动芯片. 其实带电也可以插拔.注意下先关闭串口,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 居我所知,WinXP对外部端口管理很好,默认都是关闭,因此在没有启动的对硬件操作的软件就可以带电插拔.Win98就不一定了,端口状态不定,我还因此弄坏一个COM口:(

所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都可以带电插拔.

网友:
“惠普就是牛啊,直接给我换了块主板。。。。。 ”

好像过了保修期就不是这样了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