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的资料!帮忙一下,找不到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2005-10-21):
请问有没有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的资料!帮忙一下,找不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我有109中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的资了你 在 那理我 在 东北 QQ为306669068

楼主:
你好,我在福建,资料能不能给看一看,我找到很多电视遥控器的编码资料,但是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都找不到。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给你发1个吧,我有7、8中,但怎么给你?

网友:
这是09NV遥控器资料,目前用得比较多的1种。

楼主:
多谢 GodCause 天就 !!!

我的QQ80203949,email:hezhan111@163.com

楼主:
麻烦 GodCause 天就 能尽快帮忙,我现在急着要用,种类越多越好,我要用来找规律的,谢谢!

网友:
我不能把所有的都给你的,因为是公司的资料。

你要什么规律你可以问我,我做个很多种空调遥控器的发射和接收。

楼主:
我想知道空调遥控器在编码格式上和电视遥控器的NEC格式,RC5格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学习型遥控器可以对电视的遥控器进行学习,对空调的遥控器却不行。我自己用示波器看过Shinco的一个遥控器的波形,其中有几个码的长度较长,我想知道这几段码的长度,特别是发送完数据码到重复码的那段长度是多少。我想看看空调的遥控器在这些较长的码有没有什么规律,这样我对学习遥控器的解码程序做一定的修改才可以学习空调的遥控器。

我想了解一下Shinco空调遥控器的资料,能帮忙一下吗?如果可以,我们QQ联系,行吗?再次谢谢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空调遥控器和电视遥控器不同,电视得按一个键不放,会一直重复发送,而空调一次发完所有得资料之后就不再发了。

如果可以,你将遥控器液晶显示图片发上来,我根据照片,看是否能确定是哪一种码

楼主:
我用数字示波器捕捉波形得到Shinco空调遥控器的整个波形,知道了程序出错是因为空调一次发完所有的码就不再发。我想请教:对空调遥控器进行解码时,怎么判断码已经发完了呢?如果要对电视和空调遥控器都能解码,应该怎么判断结束呢?感觉起来好像很难,电视和空调遥控器的种类太多,不好办?

网友(2006-01-17):
我想多问有没有华凌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 型号是HYK-01

网友(2008-01-21):
麻烦 GodCause 天就 ,也请给我一份,正有用,asdf227@sina.com,qq:541172445

网友:
【3楼】 GodCause 天就,我也急用这个东西,麻烦也发发几种给我可以么,我可以稍微支付一点钱。

lvhaian1982@163.com

网友(2013-08-20):
现在在用ATmega328p做一个格力空调--小金豆的遥控器,遥控器型号为y502k 但通过各种方法都找不到正确的遥控器发射代码,【3楼】 GodCause 能给我一份这个资料吗?现在急用!!
15078794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