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控制的3个自由度的机械臂

楼主(2005-10-21):
程序:

Config Servos = 3 , Servo1 = Porta.0 , Servo2 = Porta.1 , Servo3 = Porta.2 , Reload = 18

Config Porta = Output

Enable Interrupts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4 , Db5 = Portb.5 , Db6 = Portb.6 , Db7 = Portb.7 , E = Portb.3 , Rs = Portb.2

Config Lcd = 16 * 2

Dim S As String * 3

Dim Z As String * 1

Dim A As Byte

Dim B As Byte

Dim C As Byte

Do

Input "" , S

Z = Mid(s , 1 , 1)

A = Val(z)

Z = Mid(s , 2 , 1)

B = Val(z)

Z = Mid(s , 3 , 1)

C = Val(z)

Cls

Servo(1) = A * 10

Servo(2) = B * 10

Servo(3) = C * 10

Lcd S

Loop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机械臂用的是一种什么电机?是舵机么?

好像形状不是常规的~~做机械臂很方便

指标如何?

这是我看到的双龙的一个舵机,请问用的是这种的么??力矩如何?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5-10-22,16:58:02编辑过

楼主:
当然是舵机,这种舵机并不罕见

是这种.力矩不如FUTABAS3003,不过差不了多少.

网友:
只不过我们这里比较闭塞我到试没有见过~~~~

要是有更大力矩的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做 只是机械上面的要求太高了,郁闷啊

楼主:
这些东西我是在家里做的,工具只有钻电路板的手钻,老虎钳和热胶,固定方式是用保险丝做插销。

其实没有专业的工具,也能做出很多很好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