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isp下载线支持软件(progisp),欢迎与各类下载软件对比(如双龙,小马等)提出宝贵意见,加

楼主(2005-10-22):
超级isp下载线支持软件,

支持多种并口(可以自定义)下载线,

usbasp下载线(usb)

特色:

1,速度较快(16k程序):

  并口 读11秒 写11秒,

  usbasp公版 读55秒 写55秒,

  我改进的usbasp 读2秒 写2秒。(可以支持s51系列,需要的可以与我联系)

2,支持自定义cpu.

3,根据目标cpu的速度自动调整下载

速度无需人工干预

计划支持:

1,s51系列单片机

2,支持串口下载线

3,将会集成到avr的集成开发环境

avrgccide中

目前,我仅配置了三种cpu:

mega16,mega128,mega162

欢迎大家自定义加入新的型号,

并将通过测试的配置文件发布

出来与大家共享。配置文件

Progconf.ini

之风软件工作室

最新版的程序(主要针对我改进的usbasp改进并测试,其他的下载线未进行仔细测试,可能存在问题),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以便我及时更正,谢谢!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5-10-25,21:30:36编辑过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5-11-14,20:54:04编辑过

网友:
有几个参数没看懂,WD_Flash、WD_EEPROM、lockbittype、fusebittype、fusevalue,这几个要怎么定义?

网友:
好,先谢了,晚上回去测一下。

楼主:
WD_Flash=写flash的延时数,越大时间越长

WD_EEPROM=写eeprom的延时数,越大时间越长

lockbittype不同的芯片锁定位不同,比如有的有bootload有的没有

fusebittype不同的芯片写熔丝的命令字不同,用类型加以区分

fusevalue=初始化的熔丝位(默认的熔丝位)

网友:
楼主改进的usbasp 读2秒 写2秒。

以AVR的M16为例

FLASH编程时间3.7~4.5mS/页,128字节/页 16KB共128页,耗时473.6ms~576mS

16KB数据以115200bps,8,n,1速率发送,耗时16*1024*10bit/115200=1.4s

已经达到串口的极致了

普通的128字节CRC16校验也需要差不多8mS时间,USB的可能有所不同。

楼主:
看看读的时候是如何计时的,下面为程序BeginTime开始记下当前时间,EndTime记下结束时间。两者的差值为所用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至少比手工计时准确。

    int i ;

    unsigned char*buf ;

    AnsiString temp ;

    if(!InitProgram())

    return ;

    BeginTime=Time();

    if(!ReadSignature())

    return ;

    buf=flashbuffer ;

    StatusBar1->Panels->Items[1]->Text="Reading Flash ..." ;

    memset(flashbuffer,0xff,MAX_FLASHBUF*sizeof(unsigned char));

    Progress->Max = chip->flashsize;

    switch(ProgrammerType)

    {

        case PGM_PAR :

        for(i=0;i<chip->flashsize;i++)

        {

            ParPgm->ReadFlash(i,buf);

            buf++;

            Progress->Position=i ;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

        break ;

        case PGM_USB :

        #if 0

        for(i=0;i<chip->flashsize;i++)

        {

            usbasp->ReadFlash(i,buf);

            buf++;

            Progress->Position=i ;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

        #else

        Progress->Max=chip->flashsize ;

        Timer1->Enabled=true ;

        usbasp->flash_paged_load(buf,chip->flashsize);

        Timer1->Enabled=false ;

        Progress->Position=0 ;

        #endif

        break ;

    }

    for(i=chip->flashsize;i>0;i--)

    {

        if(*(flashbuffer+i-1)!=0xff)break ;

    }

    EndProgram();

    Progress->Position=0 ;

    if(i&0x01)i++;

    flashbufsize=i ;

    //实际读出数据的大小

    StatusBar1->Panels->Items[1]->Text="Ready" ;

    temp.printf("%X",flashbufsize);

    FlashFileSize->Caption= "USE:" + temp ;

    ProgressBar1->Position=flashbufsize ;

    memstream->Clear();

    memstream->Write(flashbuffer,flashbufsize);

    FlashEditor->LoadFromStream(memstream);

    EndTime=Time();

    Memo1->Lines->Add("Flash succesfully read");

    StatusBar1->Panels->Items[2]->Text=FormatDateTime("hh:mm:ss",(EndTime-BeginTime));

网友:
以前做过bbmv下载线,用国内几个大侠写软件 如downs52 muisp ispdown isplay发现写M162的熔丝老是配置不对,用本站介绍的AVR ISP并口线搭配小马的软件,写M162熔丝就配置正确了,你的软件是否做下这方面的测试呢

楼主:
to cdream 你可以测试一下,我的软件做的灵活,我只提供了编程硬件的驱动,具体熔丝你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
usbasp的最高速率是1.5Mbps(USB1.0),远远高于FLASH编程速度,所以8KBps的编程速度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lockbittype和fusebittype的具体取值规则是什么呢?

对于M16,默认的熔丝位是:FuseHighByte=0x99,FuseLowByte=0xE1,无ExtendedFuseByte,而在Progconf.ini中对应的fusevalue=15170178=0xE77A82,这个数值是如何换算出来的?

楼主:
请填0099e1,我是胡乱添的,fusevalue = extfuse highfuse lowfuse.

网友:
熔丝字节可不敢随便写啊,芯片被锁就惨了!

fusevalue的数值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是否允许用0x、0b等来区分?

楼主:
你可以先读出默认的熔丝呀!十六进制的

楼主:
建议大家在设置配置文件的熔丝部分是一定要仔细,以免芯片被锁定。

网友:
能做成中英文两种版本吗

楼主:
可以的只要将资源加入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上面CONFIG按钮旁边加个帮助按钮,里面显示有关熔丝设置,像双龙那样,以及软件的一些使用说明,对新手来说比较好,要求班主给这个兄弟加分

网友:
给个建议,参考一下小齐关于fuse的设计.提示所烧fuse的意义.

楼主:
to:xiaoku 小苦,由于熔丝位是自己定义的所以无法实现熔丝意义提示,只能靠自己输入熔丝的名称来区分。

楼主:
还是让大家自己配置吧!免得我一个人唱到底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5-10-23,23:19:28编辑过

网友:
加个MEGA8吧。

楼主:
看我发的配置有mega8呀!常用芯片都有了

网友:
lockbittype,fusebittype具体的值,如何确定啊???

楼主:
测试了一下串口的下载方式,速度较慢感觉意义不大,就不放上来了。以后软件中取消此部分,重点将放在usb上面。主要突出它的灵活性。关于lockbittype,fusebittype的值请查阅相近的值进行设定。

楼主:
对于对串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写的驱动,自己完成串口下载功能,请完成后放出来。串口最基本的驱动如下,在深程的东西不便放出来。

//---------------------------------------------------------------------------

bool __fastcall TSerPgm::Open (AnsiString Port)

{

     static bool runonce = true;

     hComm = CreateFile(  Port.c_str(),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ot shared

                                 NULL, //no security

                                 OPEN_EXISTING,

                                 0,//No Overlapped

                                 NULL //template

                                 );

     if (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ShowMessage("Error opening serial port");

        return false;

     }

     SetLogic (false ,resetbit);

     if (runonce)

       GetDelayCalib ();

     runonce = false;

     return true;

}

//---------------------------------------------------------------------------

void __fastcall TSerPgm::SetDTRStatus(bool b)

{

  if (b)

   EscapeCommFunction(hComm,SETDTR); //将DTR升至高电位

  else

   EscapeCommFunction(hComm,CLRDTR);//将DTR降至低电位

}

//---------------------------------------------------------------------------

void __fastcall TSerPgm::SetRTSStatus(bool b)

{

  if (b)

   EscapeCommFunction(hComm,SETRTS); //将RTS升至高电位

  else

   EscapeCommFunction(hComm,CLRRTS);//将RTS降至低电位

}

//---------------------------------------------------------------------------

void __fastcall TSerPgm::SetBreakState (bool b)

{

if (b) EscapeCommFunction (hComm, SETBREAK);

else EscapeCommFunction (hComm, CLRBREAK);

}

//---------------------------------------------------------------------------

void __fastcall TSerPgm::GetModemStatus (void)

{

bool r;

DWORD s;

r = GetCommModemStatus (hComm, &s);

if (r)

{

  if (s & MS_CTS_ON)

    FCD = true;

  else

    FCD = false;

  if (s & MS_DSR_ON)

    FCTS = true;

  else

    FCTS = false;

  if (s & MS_RING_ON)

    FDSR = true;

  else

    FDSR = false;

  if (s & MS_RLSD_ON)

    FRI = true;

  else

    FRI = false;

}

}

//---------------------------------------------------------------------------

楼主:
上传最新改版的配置界面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几种同类软件,见下面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0767&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如果你同意我想把你的软件汉化一下

网友:
<font co1or=blue>我把程序简单的汉化一下

楼主:
支持自定义的熔丝提示功能,usb 和并口下载线均支持超低速的读写,下载软件根据目标的时钟自动降速,不用设置跳线与手工设置速度。对于,增加新类型的芯片编程特别容易。

对于usb方面已经改进的非常稳定可靠,速度迅捷。

网友:
我觉得现在这个软件介面还是以前那个好

网友:
能查阅下载线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支持,我也认为原先的界面友好,但信息提示框太短,有些信息超界了,看起来不方便。我不知道提供那个图比较合适?另,我的软件是自定义口线的。

网友:
你把信息提示框移到状态栏上面看看情况

楼主:
从视觉上看好像不好

网友:
把信息提示框的背景颜色和程序本体一样,字体的颜色也用其他的

网友:
把下面的代码写入 atmega8 后,无法擦除芯片。

而用 PonyProg2000 的串口线可以正常操作

http://usb.a32.zgsj.com/flash.hex

楼主:
我刚刚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呀!请看

将你的文件存为.hex的文件为(扩展名改为txt)

另提醒,你提供的文件大于mega8的容量了。

楼主:
最新的progisp以集成到avrgccide2.02beta3中,已支持自定义的熔丝信息提示,可以自动将速--支持32768khz时钟。以后可能会出个独立版

网友:
什么时候出个独立版

网友:
如果支持51,PIC,ARM就好了

楼主:
支持51,PIC,ARM问题不大,但动力没有呀!我曾贴过支持arm9的jtag的软件,只要集成到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经费来源可以采用自愿捐助的方式

网友:
zhifeng老兄,什么时候出个改进的独立版

网友:
zhifeng 老兄,有QQ吗? 我的QQ:229365576

-----此内容被icpro于2005-11-04,15:42:23编辑过

网友:
超级isp下载线支持软件 试用报告:

写一atmega8芯片,晶振8M。计算机XP系统,2。4G CPU,512M内存。自制USBASP下载线,公版flash。

擦除   不到1秒

校验   39秒

查空   33秒

读falsh  2秒

写flash  34秒

楼主:
由于,近期很忙,可能不能及时回复大家,请见谅!

楼主:
上传了个最新的程序,请大家测试。

网友:
晕,最新的在那里下呀

网友:
谢谢zhifeng 兄太强了

在这里下载:http://www.ouravr.net/bbs/bbs_upload4538491109/files_4/armok0186606.rar

楼主:
下载在顶楼,to:icpro我会近期将avrgccide中的下载部分加入时钟校正与系列号生成部分,等完成后会提个独立版发与你。谢谢你的支持!请提建议!!!

楼主:
好不容易从工具箱中找出一块89s51还是坏的。软件支持s5x系列可能不能通过,(我无法测试),如果有s5x我会尽快测试我的新版usbasp让它支持s5x系列的芯片。

网友:
谢谢zhifeng!!!我做了个USB转I2C的调试工具,采用软USB,芯片用AT902313。正在调式中,调试结果:"USB转I2C"比"并口转I2C"慢,不知是何原因在此请教zhifeng

楼主:
建议你将i2c发送的数据放到缓冲区一次发送,这样会提高效率的。不要一字节一字节的发送

这样效率会很低的,usb主机轮询一次至少4ms(具体可看usb协议)这样的话一定比并口慢

网友:
zhifeng兄,usbasp又出新版解决atmega128的错误,请及时更新。

http://www.fischl.de/usbasp/usbasp.2005-11-14.tar.gz

楼主:
我看到了,我正在改可以支持51的部分,到时将128,256一并改了

楼主:
呵呵!我改进的usbasp支持自动识别三种速度下载了(8k,187.5k,375k),如果目标芯片时钟大于1.5M采用375k下载,大于750K小于1.5M 187.5k下载,低于750K 8k下载。公版需跳线配合,尤其是改进的187.5k特别有用,一般atmel芯片出厂默认的时钟为内部1M。使用公版可就必须跳线到8k了(太慢了)。我的东东完全不用理会跳线,是不是方便多了?

网友:
请问:出现“Unable to load libusb0.dll”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usb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驱动装好了,PC也识别了我的USB下载线。但是当读或写芯片时都出现这个对话框,我查下载软件的目录里是有libusb0.dll这个文件的。上面的版本都试过,同样的错误。不知为什么

网友:
建议启动是能自动恢复上一次的设置如:选择的接口类型,芯片型号,加载FLASH/EEPROM文件,AUTO 的设置等等。

网友:
请改一下这里:

-----此内容被Rubber于2005-11-17,01:16:35编辑过

楼主:
to:【62楼】 gxltt 面瓜, 你的问题是我的程序无法和usb驱动通讯,如果你插上usbasp后提示发现新硬件或右下角有"!"出现说明驱动没有装好,否则,我也不知道怎回事了,请高手帮助他。

楼主:
to:【63楼】 missionhou,此版本的progisp将不会有新版本,我将会从avrgccide中提出编程部分代替它,avrgccide中版本功能更多,bug也少的多。【64楼】 Rubber,你提出的问题已解决下下面连接

网友:
easywing 逍遥游

你用了我的头像啦

楼主:
看看支持时钟校正,及系列号生成的界面。

网友:
这软件能写24CXX、93CXX 存贮器吗?

楼主:
最新特性

超级isp下载线支持软件,更改了配置存储方式,启动很快。

支持多种并口(可以自定义)下载线,usbasp下载线(usb)

特色:

1,速度较快(16k程序):  并口 读11秒 写11秒;usbasp读2秒 写2秒,公版 读2秒 写55秒。

2,特别针对usbasp改进的软件自动调整三种下载速度(8k,187.5k,375k)

3,支持自定义cpu.

4,支持自定义熔丝信息提示功能

5,支持时钟校正及系列号生成功能

6,根据目标cpu的速度自动调整下载,速度无需人工干预

之风软件工作室(mcu598@163.com)

正在测试中,近期推出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5-11-19,19:43:39编辑过

楼主:
to: icpro 不行

楼主:
看看usbasp烧录的照片,一块用于下载,另一块用作目标板

网友:
如果ATmega8 中的fireware能通过USB升级就好了

楼主:
实现起来困难,mega8 boot存储区最大1024字节放不下usb驱动部分,那么usb驱动就得放到应用区,boot区的程序就需要调用应用区的usb驱动,升级时又要将其擦除----实现起来难!请高手支招!

网友:
老版的progisp 使用stk200/300时

如果没插芯片进行操作,程序返回错误信息太慢,不知改进没有。

楼主(2005-11-21):
找不到就将速找直到最低速。所以慢。

网友:
也可以更智能一点:

先用最低速读 标识字节(Signature Bytes).如果连读三次失败,返回错误.

因为标识字节才三个字节,耗时很短,用户的感觉就很愉快了。

成功后就采用原来的方案:

从最高速开始读标识字节,成功就进行编程操作;失败就降低速度,直到找到最合适的速度。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目前的版本,也就2-3秒,应该可以接受的。

网友:
发现此软件不能写atmega系列的 EEPROM.

楼主:
用最近发布的一定可写atmega系列的EEPROM.(66楼的一定可以)

网友:
66楼的程序在写EEPROM时无进度显示

网友:
66楼的程序 用usbasp可以atmega系列的EEPROM,而用STK300 即不能写以atmega系列的EEPROM。

楼主:
没有进程条,我已知道,但stk300不能写atmega系列的EEPROM好像不可能吧!建议调整WD_EEPROM参数试试。程序算法不会有错的。不过也没有关系了,最新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希望尽快能见到可以效对内部时钟的软件,先在此谢谢.强烈期待中.

网友:
zhifeng 把你的新版公布出来 测试一下如何?

我的信箱:usb168@163.com

楼主:
下载测试最新版,含有详细的下载器制作资料及说明,请到下面下载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7303&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2006-05-14):
zhifeng你好,近来没有继续的新版本了吗?

楼主(2006-08-13):
新版的测试版(1.6 Beta),请到我的网站下载。

另在此声明所有的progisp 1.5版以前的版本将停止维护。

网友:
在此发贴声明,有多少人看得到!

楼主:
非常感谢armok 阿莫,正是因为这里人气旺,所以在这里声明。

另我这边上此网站特费劲,发言很困难多数不成功,上传文件就更困难了。

网友:
不错,昨天晚上开始用。

串口工具都在里面,刚好适应我现在的任务。真省事。^_^

网友:
92楼】 zhifeng

现在论坛使用多个服务器,你可和换个服务器试试的,速度可能就会更快了。

网友(2006-12-13):
对www.matwei.de上提到的那个USBISP支持吗?如果支持可以说一下怎么用吗?

QQ:276472881

网友(2007-06-26):
【87楼】 zhifeng: “详细的下载器制作资料及说明”,到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