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5-10-22):
好像是个电机,但上面有个牌子,写这是欧姆龙的商标,型号是e6b2-cwz3e,网上查是编吗器,并且上面写着,resolution2000p/r ;brown 5to12v;black outA; blue 0V(commaon); white outB;shiled GND; orange out Z;

是的话怎么用呀??

是几相几极的?

网友:
旋转编码器

贴张图看看,你说的可能型号只是电机控制的一部分

楼主:
又查了查,觉得好像是用来测速的传感器。

没有图。是光电编码器。

网友: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A/B是2个相位相差90度的编码信号,Z用来指示初始位置。2000p/r的resolution非常精密了。

楼主:
嗯,谢谢啦。

这个东西就是测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