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T6963驱动的240128液晶屏的驱动 M16的ICC GCC源码 经过实际电路调试成功的

楼主(2005-10-23):
昨天用的半个晚上的时间 终于调试完了

走了不少弯路 其实都是不应该的 比喻线焊错了 等等

在调试之前最好是先看一个6963的说明介绍

下面是ICC的源代码

好长的时间都没有什么心情 等一会儿我把它移植到GCC 再传上来

-----此内容被hygbeyond于2005-10-23,16:23:07编辑过

-----此内容被hygbeyond于2005-10-23,16:24:21编辑过

楼主:
这是用手机照的 不是太清楚

网友:
请问你的程序在Proteus仿真通过了吗??

楼主:
这是GCC的源代码

和上面的显示是一样的

这是它的原理图

-----此内容被hygbeyond于2005-10-23,16:08:52编辑过

楼主:
我从来就不用仿真

我一般都是用试验板做完电路之后 直接烧进去试验

上面的程序 我都是在试验板上试验成功的

我还没有用过那个仿真软件 好用吗

网友:
非常的好用,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在你来不及连电路时它非常有效.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现在在弄T6963液晶,发现你的原理图中的液晶模块的4脚和19脚之间接的电位器是接到VCC的,但很多资料中我看到是接到地的,说是负电源输出。

    我现在把电位器接地了,按照你的程序接了M16,把数据口,PC变为PA,但液晶没显示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液晶以前做过ARM实验,所以没坏的。我电位器调了好久也没显示,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传资料了。

我在 你的程序基础上做了以下修改:

  在你写命令函数中加了CD拉高语句,自动写函数中也加了句重新设置自动写指针。

  电路图和你一样,就电位器接地了。

网友:
又忘了说我的显示是全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楼上的,你有没有将JTAG关掉呢?

网友:
JTAG关不关有影响吗?我把数据口接到PA口了

网友:
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接触不好,晚上拔下来再插上就能显示了,见鬼。呵。

谢谢楼主的例程。

楼主(2005-11-30):
好长的时间没有过来看了 最近的有点忙 上面的程序写的不是太好也不全 只是把液晶点亮了 等我这段时间的活完了之后 会把我这段时间调试心得和应用的一些程序整理之后传上来

网友:
为什么我的LCM是20脚的呢,1和2脚是没有用的,EDM240128

网友:
已经搞定

网友(2006-02-10):
哪位大虾做过TC6963控制的12864液晶啊?

我在 hygbeyond的程序上改了一点  驱动12864, 没反应?哪为给你帮助啊?

网友:
该GCC源代码是不错但要规范,因avr-gcc是linux GNU项目,WINAVR只是通过cygwin、MinGW移植到windows,

文件名是区分大小写的,文件的路径的目录名用"/"隔开。该GCC源代码在linux下不进行修改编译是不能通过的,

要考虑在linux下用avr-gcc的朋友。

网友:
哪位大虾做过TC6963控制的12864液晶啊?

我折腾两周了,没有显示啊!求教啊

楼主:
在调试液晶屏时,先不要用程序去驱动液晶屏,先手动让液晶屏复位一次,然后调节液晶屏刚好到白屏,然后再去用程序驱动.

240128用的是液晶屏的0~3840地址的缓存(可设置),12864用的是液晶屏的0~1024地址的缓存(可设置).上面的程序应该不用修改就可以让12864显示,只不过显示的图像不正确,我手上没有T6963的12864屏,不能帮你解决,你可以到液晶的厂商的网站上去下载它的驱动(一般都有C51的),自己修改.你还是得看液晶屏的资料和T6963的资料.

上面的程序只是一个示例,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用GCC,GCC上的一些规范我也不太了解.这个程序只是从ICC移值到GCC,我只是试着写一些比较通用的C程序,放在上面不是为了让大家直接拿去用的,而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而且上面的程序有很多的不足...... 但你说的很对,过了这段时间,我也应该好好的学学linux

网友(2006-04-14):
楼主:你好!

谢谢的例程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T6963的资料。谢谢先了!

网友(2006-06-22):
谢谢楼主,初步调试成功

网友(2007-07-20):
我也是把调对比度的那个电位器的一端接接地了,可是我那万用表一量,居然是负电压,不知道大家接出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8-01-24):
谢谢,分享是一种快乐!

网友(2008-06-01):
为什么在void lcd_clear(unsigned char lcd_data)里面,自动读写的时候,仍旧用while((LCD_DATA & 0X03) != 0X03);来判断自动读写有没有准备好?自动读写的READY标志是在STA2和3位表示的?

网友(2008-09-04):
解压失败,能不能再上传一下?

网友:
请问我移植了别人的液晶驱动,只是单片机上对应口驱动原来数据口是PC0~PC1.片选位是PA4~PA7.现在是PA0~PA7,片选PC0~PC4.照正常情况我只要改变他的口,IO口初始化改变下就行了.为什么现在连图形区域都不显示了?

网友(2009-08-11):
楼主。我的240128是22个引脚的。里面有个Vee引脚,说明上说要接-10V,可是我试了也不可以。。。。能不能给我份详细的资料。。。。。谢谢了 。。。sabergcl@163.com

网友(2009-10-27):
谢谢LZ的例子

网友:
这个芯片的资料看起来真费劲

网友(2010-05-20):
支持!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2010-09-20):
楼主的icc程序有点小问题,我用楼主的程序点亮了我的液晶屏.这里给出我的真个工程.内有Proteus仿真.程序里驱动液晶的端口不一样,其余基本都和楼主的相同.谢谢楼主的原程序.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4436Q2NXU7.rar(文件大小:61K) (原文件名:1.0.rar)

网友(2010-11-11):
能不能发一个T6963的资料看看啊,十分感谢

网友(2010-12-17):
我也学着弄了半天,老是显不出来,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液晶初始化,写命令时死掉了,有的话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2-12-12):
这个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