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恒速直流电机是如何检测到速度的?

楼主(2005-10-23):
比如说录音机里的那个小恒速电机?

网友:
在电机主轴那里安装一片又轻又薄的不透明材料的叶片,然后安装好一个对射式光耦合器,即一边发射一边接收,类似于开放式的光耦。然后让对射式光耦合器工作,接收端接上频率计或是可测频率的完用表,用旋转的电机带动主轴的叶片,切割对射式光耦合器的光路,根据频率计的读数即可获得电机每秒的转速。

楼主:
但是我拆的那种电机里面没有这类器件,

速度控制芯片用的是BA6220,电路板很小装在电机里面,被我搞坏了也就没办法抄板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了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检测换相电流?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5-10-24,12:29:48编辑过

网友:
普通放音机/录音机的小电机是没有真正的稳速的,所以没有速度检测反馈。

网友:
是不是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