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EGA8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5-10-24):
现在我得到一块实验版,上面有一个步进电机,是由27,28两脚通过电阻,电容等电路连接起来的,

我原先认为要驱动该电机只须让两脚在00,01,11,10这几个二进制间往复即可,中间有延时,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电机并不会动,但是有震动感,而延时从10到200MS都试过,该步进电机步角为36度,请问诸位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谢谢解答

网友:
在确认电路和程序没问题的情况下

修改00,01,11,10序列看看,反正变化就那么几种。

网友:
你要看看电机的相序关系,而不能“我认为”如何。

先看看相关资料吧。

楼主:
相关的资料谁能好心给我看一些吗?》我的电子邮箱是lituoy@163.com

网友:
在步进电机专题讨论里面有很多资料呢,我最近也正在做有关步进电机的项目,有空可以在这里探讨下~~

网友:
啊,步角为36度,磁阻电机。

没有只有2根线或3根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
四线的步进电机无资料,如何确定相序?

网友:
了解一下四线步进电机的原理就知道怎么确定了:)

楼主:
但是根据说明的确是步进电机,xipu你能告诉我那个磁阻电机是如何驱动的吗?我现在换了几种排列组合,但是都是只有震动没有真正动起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除了程序以外其他的硬件因素应该是不存在的

网友:
有震动的话,肯定是相序搞错了,或者是延时时间太短,我搞过三种类型的步进电机,三种内部的绕组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

楼主:
那么现在我是确定我的电机是由单片机的两个引脚驱动,我是否可以肯定,它的相序变化是一定在

00 01 10 11这几个数字间变化的?有没有那种可能带有相位差的情况出现?谢谢

网友:
lituoy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再找个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双龙提供的就行),也许你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了。祝你好运。

基于MCU和DSP的步进电机控制技术

楼主:
这就是步进电机部分的驱动电路,我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要怎么样让他动起来?导师催的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09-07-29):
我也调了好几天了,就是震动,但是不转,那位高人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