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让2项PWM同步驱动2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5-10-25):
我想用MCU用PWM控制2个步进电机,一个代表X轴,一个代表Y轴,就像打印机,用他来绘图,不知道怎么使2项PWM同步并行输出.

网友:
步进电机跟PWM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中间我用A3977做驱动,所以只要给A3977输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可以驱动马达了,我现在要驱动2个马达,用2片3977,怎么让这两个马达同时开始转动和同时停止,它们的转速可能不同,可随时调节

-----此内容被jerry于2005-10-27,13:51:16编辑过

-----此内容被jerry于2005-10-27,13:57:36编辑过

网友:
【1楼】 HJJourAVR

" 步进电机跟PWM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PWM用于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

网友:
你要看楼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PWM行吗?

楼主:
请教HJJourAVR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啊?

网友:
没研究过A3977的控制。

假如步进电机由输入脉冲信号来走步,可以用两个定时器的CTC模式来做

例:

在1秒钟内走到指定坐标 X(T0)走100步,Y(T1)走133步

T0设定CTC 溢出时间=1/100=10ms,计数值=100

T1设定CTC 溢出时间=1/133=7.5ms,计数值=133

然后同时启动,每个定时每次中断输出一个脉冲信号,计数值减一,当倒计到0后停止定时器,总时间是差不多的。

要是采用有两个16位定时器的AVR芯片,时间精度就高多了。

如果输出脉冲要对称,要使能OC0/1的取反输出,但时间要加快一倍。

楼主:
非常感谢HJJourAVR的帮助,我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