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B液晶使用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5-10-26):
请问1602B液晶使用8位数据线和使用4位数据线的程序有什么不同?

网友:
网站首页的 待测试实例 有1602B液晶使用范例,OVER!

楼主:
谢谢HJJourAVR ,但里面只有使用4位数据线的程序并没有使用8位数据线的程序哦

网友:
8位更简单,1602B的手册里面通常有接线图和51格式的范例程序。

楼主:
为什么网站首页的待测试实例中的1602B液晶使用范例用mega16时1602B液晶的R/W直接接地而不是接I/O口呢?

网友:
老兄,看书认真点

网友andy提供了六条线的连接方法,即LCD_RW接地(RW中只用W不需要R,所以可以省一根线)。

我没看代码,应该是不回读检测忙状态-----用延时来代替。

网友(2013-11-26):
支持 下 好  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