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电路】Our Robot 1 号机器人的碰撞检测、LCD显示、电源供给部分电路

楼主(2005-10-26):
大家看看有什么修改意见。

1、碰撞检测电路。

使用特定阻值的电阻搭配,起到串连分压的作用,这样只用一个ADC口就可以检测4路(可扩展更多的)的开关是否闭合。

2、LCD显示电路。

经典的电路,就不说了。

3、电源供给电路。

串在LM2575前面的二极管作用是防止电池反接。同时隔离电机造成的电压瞬间跌落,使4700UF电容上储存的电能能集中供应给电机以外的电路使用,避开瞬间电压低谷。

网友:
??

就这么几根线,能有什么建议。

这些能统一做板套件邮购吗。

主控部分呢。

楼主:
不要着急,这些基本部件都搞好了,组成一个完整的机器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到时候就有套件提供了(包括机械部分的也是这样)。如果基本电路没过关,最后总装就麻烦了。

网友:
lcd  的 背光 加 个限流 电阻 是不是 要 好点 啊, 一方面 避免 背光 损坏,另一方面降低功耗~!

网友:
特定阻值的电阻搭配,起到串连分压的作用,这样只用一个ADC口就可以检测4路(可扩展更多的)的开关是否闭合。

这类电路在摇控器上常常有吧.如果ADC好的话100路以上都不是问题吧??

楼主:
to gongcsf 小山:

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路数太多了会增加设计的难度,要精心搭配各个电阻,还要求电阻值的精度够高,使任何一个或是一组开关闭合所获得的电压是唯一的,因此对ADC和电阻要求都很高,路数太多了就没有实际使用意义了。

另外,我见过的遥控器都是矩阵开关的哦,还没见过使用这种单线式键盘。

网友:
10几路倒还可以,使用高8位效果蛮好。

但考虑到按键组合,路数多了,首先是处理上难度较大,算法上难以实现。

因为,碰到平面还好,可是撞到墙角上可就挂了。

楼主:
其实现在的学习和玩具机器人的环境检测和反馈机制都是很RZ的,不单在墙角会挂掉,就算地面稍有不平,也会挂掉,更别提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地形和环境光线的干扰了,终极办法还是给机器人装上一套摄像装置,还要配上强大的CPU和一套好的环境检测反馈算法,不过能玩得起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网友:
蔽障传感器建议用调制红外线信号漫反射式的,我做过,效果很不错

楼主:
楼上用什么办法产生38K信号调制红外线信号?用多余的定时器呢,还是38K晶振+门电路?

网友:
lm2575的输出电容过大,开关电源没有必要太大的滤波电容会加重2575负担,同时输入电容也偏大,对电池的瞬间冲击过大的。

楼主:
输入电容是参考了WUDI的经验和老外的做法,防止电机启动和倒转的瞬间电压跌落造成MCU复位,至于输出电容我是参考2575的DATASHEET来取值的,反正当作试验吧,不合适再换小些的。

网友(2005-12-14):
不知道10楼的观点哪儿来的。输入电容的增大,就是为了防止电机突然倒转是给电池带来的瞬间冲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足够大的电容,电池的寿命会缩短得很快。谁说开关电源不需要和大的输出电容?开关电源的缺点就是输出不平整,有毛刺。没有一个好的电容滤波怎么行?对比一下单节7#电池的MP3和3.6V的锂电池的MP3的音质,你就可以看出结果。(MP3芯片需要3.3V的电压,1.5v只能通过开关电源升压来提供,音质受开关电源毛刺的影响。)

网友:
电源的输入输出上并个104的瓷片电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我的做法是:在每个IC的电源端都并上个贴片104---反正没坏处

而电机两端,是一定要并上个104的--吸收反电动势。耐压嘛,我用的是104/630V涤纶

网友:
楼上经验。

数电基础-----在每个IC的电源端都并上个贴片104,而且走线越短越好。

电机两端并上个104----消火花,降低电磁干扰------电火花的电磁干扰频谱很宽,什么频率都会受干扰。

网友:
一楼gxlujd 彩虹兄的碰撞检测的确是个新颖的办法。但是不知兄弟想过没有,机械开关的接触电阻可能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增大,可能那就不好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还有,由于不是0/1的判断,如果要用,程序中一定要有类似键盘去抖的功能,但这样做就会使短暂的碰触无法检测。

---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甚成熟,欢迎讨论

网友:
微动开关做碰撞检测在机器人中是再成熟不过的了

接触电阻增大并没有多少影响,至少我从来没碰到过,毕竟开关的电阻相对于上拉和下拉电阻来说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2010-03-22):
回复 网友A:
微动开关做碰撞检测在机器人中是再成熟不过的了
接触电阻增大并没有多少影响,至少我从来没碰到过,毕竟开关的电阻相对于上拉和下拉电阻来说可以忽略不记。

是~~~最原始的吧~~~~

按动了也就是“撞”上了  还来得及减速、刹车、规避、当然每S 0.001M的另一回事

网友:
我也DIY过一些部件 还是在06年更早期关注这东西

前些日子在 DIY的一个部件   论理是行的 但是能源和机械性还有续航时间没有平衡~~~

实验中的元形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QQQQQQQ.jpg)

恶劣的封装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QQQQQQQQQQQ.jpg)

网友:
上边的东西 为的就是高机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