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学者的问题哦:查表程序

楼主(2005-10-28):
ldi zh,high(tab*2)

ldi zl,low(tab*2)

add zl,r1

adc zh,r0

lmp

nop

nop

^^^^^

tab:.dw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这里的 r1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这里的为什么都用,r0。小弟不理解,请知道的大侠帮小弟说明一下。xiexie!

网友(2005-12-23):
建议看一下手册,R0、R1为Z指针专用数据缓冲寄存器地址,在此应该是送数据到Z指针所指地址,通过lmp写入。----小菜鸟云云。

网友:
1. lpm 錯打 lmp 。

2. 表太細 adc zh,r0 不要。

3. r1如為零,取表第一個、、、。

4. r0取回表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