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平台】Our Robot 1号车体效果图,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5-10-28):
办公室电脑的显卡比较臭,加上犀牛的渲染能力比较差,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_^

网友:
有CAD图吗?我想做一个玩玩。

楼主:
呵呵,这个只是一个设想的效果图,尺寸不够严谨,还有待斟酌,等定下来了会公布的。

网友:
把设计尺寸搞出来,我用SolidWorks作个,比较快的

建议把两个轮子的做前方,万向轮作后方,那样走起来是不是好控制些,转向流畅些,

网友:
轮子不应该总是想到3个

建议轮子用四个,而且用菱形结构即前后左右各一个,这样可以在原地不动的旋转方向。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建议,广茂达的MII就是采用4个轮子的结构,测试的时候发现前后的万向轮方向不一致时,对车体行动产生一定的且大小不一的阻力,其实这也是万向轮的缺点。

网友:
呵呵,这个缺陷只有在不断改变行走方向时才有吧?而且楼上提到的可能是轮子质量不好造成了,以前搞机器人电视大赛的时候我用过,没有发现大的毛病。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模型动力比较小。不过即使在小动力系统中利肯定也大于弊,设想一个象图中的三个轮子转弯时必须有一定的转弯半径,这会使得机器人显得很笨拙。

楼主:
好,接受stonkson 音乐乐乐的意见,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建议4个轮子,这样车子走直线的性能好,不需要频繁调整方向。

网友:
我想只用两个轮子就好了,嘻嘻。

建议:从比例上,加大动力轮之间的间距。

楼主:
to stonkson 音乐乐乐:

研究了一下,四轮方式(2主动轮2万向轮)有利也有弊,转弯固然是很方便,但是业余制作的情况下很难把四个轮的高度调整得很好,且不好应付路面不平的情况。若前后2个万向轮采用弹簧避震结构,则加大了业余制作难度,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就是就是,弊大于利呢,我只见过手推车上有万向轮,还从没见过汽车上有用万向轮的哈。

其实万向轮从机械上考虑也不是什么好的结构,会造成非预期的不稳定性。

还是请个专业的人士研究一下吧。

网友:
to gxlujd :用固定的轮子是有平稳的问题,我们以前是通过弹簧结构解决的,不过不需要两个万向轮都需要,只要有一个就行了,我们试验的结果是把弹簧结构放在前轮比较好。

    呵呵,既然要特意花精力做就应该做一个相对完善的东西,不能留下这么大的遗憾吧:) 其实加一个弹簧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只要设计上稍加改进就可以把平衡机构加上去了。

    不知道这次活动的轮子是怎么安排的,是自己开模具吗?模具很贵啊,呵呵,我们最近开了一个小手持设备,设计费两万,模具费四万多呢。建议还是先去市场上先找找看吧,应该能找到合适的,东莞不是有很多玩具厂吗?哪位离那儿近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三轮小车DIY是比较简单,但如果要做成套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事你得操心。打个比方,假如你打算做500套,这个量不大不小。开模具吧,你的费用还不够塞牙缝,找现有的配件又十分难配套,首先后轮和万向轮的大小高低配套就是个问题。

    我建议还是选比较符合要求的玩具小车比较实际,现在很多遥控小车都很便宜了。上次我买一台送给同事的小孩,好大的一台大脚怪才卖80块钱还是遥控的。批量订的话肯定更便宜。初始阶段来说,单片机,传感器和程序的经验积累比机械经验积累更重要。

网友:
我觉得建议用六个轮的。如“勇气”号,后四轮臂可以调整高度。这样上楼梯也不成问题!HA。。。即然是,outavr_1的机器人,就应起点高些来做?

我的设想:是六个臂上都装轮,这样平面的地方可以用轮来行驶;如遇楼梯类的不平坦时,则用臂来行走。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5-11-13,16:42:06编辑过

网友(2005-12-14):
wudi在广茂达比赛中,用过四轮驱动。没怎么考虑四轮定位的精确性,压得重一点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了。

网友:
那个万向轮可以换成这个,我试过了,效果很好,可以实现0半径转弯

网友:
不过这种万向轮好的和差的效果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好的效果非常好,差的滚到一定角度连转都转不了

网友:
呵呵,有这种情况~

它就最怕灰尘,渣滓一进去就恼火了~~摩擦阻力暴大~

不过在室内用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两只轮子才是最灵活的

网友:
期待我们的一号甲壳虫早日出炉!

网友(2006-01-27):
哎。。。。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能做套件,否则套件还有什么意思?套件就是要追求通用性。我觉得彩虹设计的车子具有非常好的通用性,随便什么控制板一般都能控制2路马达。如果6路马达,那就复杂了。。车子结构简单也很重要,在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能简则简,可靠性高,这是我的原则。如果要弄出复杂而可靠的东西,当然最好,但是成本就高了,时间就长了。

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早点出炉。。

网友:
主体大致尺寸定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先用雕刻机作样品,可以先作出样品再作相应修改。

网友(2006-04-01):
不错嘛,我就见到一个师兄弄了个,它的周边都有轻触钮,可以前后,左右的运动,效果不错的。

网友:
大家说的方案,我都做过,各有千秋,现在我在让我的学生做这种样子的练手

网友(2006-10-12):
还是先作出来看看再说

网友(2007-05-05):
20楼的正解,这种万向轮肯定比随动轮好很多

网友(2007-07-16):
HE.能做都有挑战,不做什么也不是

网友:
四个轮子要控制好就很不容易了 !

平地上低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时速超过30km/h的时候就知道,

到时候轮胎打滑、转向过度、悬挂避震、随便哪一项都够你研究的。

用四个小轮子爬楼梯也很有得研究。

网友(2007-09-11):
这是用软件做的图啊

网友:
学习一下,请问主楼这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2009-05-23):
楼主 有CAD图吗  我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