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程序改成不在中断里面发送数据到电脑呢?

楼主(2005-10-30):
原来的程序(我前面发过的帖子有程序)是中断接受7个字节后判断对错,然后在中断函数中发送这7个字节的判断信息到电脑。看到电子牛说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发送数据到电脑,可是我想了一下,不知道程序怎么改好?(原来的程序好像有问题)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从机中断接受7个字节后,轮循方式发送给主机数据正误的信息,如果数据正确,还要进行其他操作,否则从机只是等待接受数据。

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呢?好像发送和数据正确的处理函数都只能在中断函数内执行啊!

楼主:
最近问了不少问题,各位帮忙的兄弟,多谢了!

楼主:
想了一下,终于知道了,用一个判断变量不断循环就可以:)

网友:
轮循很不好啊,你可以定义一个静态变量,用来记录当前接收字节数。每进一次只写入一个字节,并增加变量,等变量到7时再进行相应处理,这样程序的实时性很好的。

网友:
对你还要定义一个数组,用来接收数据。